[家居] 用波轮洗衣机洗大毛毯,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9-04-10):
看到有人先洗毛毯的一半,再洗另外一半,感觉应该可行,您这样洗过么?

网友A:
三洋老洗衣机说明书上的,洗衣机是5KG的。

网友:
买东西这么几十年了,唯一一次看过的说明书是索尼的摄像机说明书

网友:
建议直接干洗店吧,你的办法根本就没法洗。家里如果户外有地方,可以用大澡盆清洗,室内也别折腾了,伤不起。

网友:
不知你家有小孩吗?如果有,那应该会有个小孩洗澡的大澡盆,接下来那就好办了。
洗衣机一般是装不下的,装进去也活动不开。
我洗过被子,用的是澡盆,后现在用大周转箱来清洗大件,这个箱子装的水多。

网友(2019-05-12):
虽然家里的套筒洗衣机有洗毛毯的说明,但是感觉洗衣机洗毛毯不靠谱。
我是用一只大盆放上毯子加洗衣液,在里面用脚翻踩20多分钟,拧去水后放洗衣机里甩干,再如此用清水踩2~3遍,晒干,洗的很干净还顺带泡了脚。

网友:
两个毛毯都是用洗衣机洗的---一个毛毯(双层的)拆开分为两个薄的---一个毛毯从中间剪开分为两个小毛毯(厚度不变)

网友:
大盆加洗脚,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洋老洗衣机说明书上的,洗衣机是5KG的。

谢谢,这个说明书很详细。

网友:
大张的洗不动的,很重。洗衣机都要压烂。也洗不干净。

大伙都是用脚踩的,有那个水管晾衣架就放在旁边搭着。然后放一个角进大盆,开起音响,尽情的踩。  不过这货比较难洗干净,会有味道。
不是怕冷我也不会盖这玩意。拉舍尔

网友:
上大盆,上脚踩,曾经炕被就是这么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