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求助

楼主(2019-04-10):
现在是不是很流行直流电风扇,省电,噪音低,之前的风扇能改直流的吗?pmw调速怎么接!

网友:
直流交流电机结构都不同,咋改?

网友:
改?还不如买一台

网友:
好像网上有人会改,去掉交流电机里面的铸铝转子和定子线圈,买nidec无刷电机装入交流电机,最好输出轴类似电扇原装的结构,带饭牙螺纹等。再买0-12V的调速电源套件,或者普通电源加降压板。

网友(2020-07-06):
改?还不如买一台,没什么好折腾的

网友:
可以去老站搜直流风扇!18年有一阵子很流行DIY

网友:
直流无刷风扇最大的优点是调速,可以低转速运转,睡觉时用很舒服,尼得科和美蓓亚的外转子无刷电机都可以改,PWM调速板可买到现成的,我改过几个,难点是没有合适的电机外壳摇头部分难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