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光驱上的激光头

楼主(2019-04-10):
拆—个光驱上的激光头,具体是从那台光驱拆下来的己经搞不清了,不知道是DVD,CD还是刻录机的主要看看内部结构

这个应该是接收激光信号的

另一面

放大看

光学镜片

光学镜片

光学镜片

光学镜片

光学镜片

这个不知是干什么的,插在激光管与镜片中间,又沒有插到底,那牛屎边方形的好像是晶体很小还没芝蔴大,望科普

END

网友A:
这个电压用几V亮,还用驱动吗或者直接正负极接上就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用几V亮,还用驱动吗或者直接正负极接上就亮?

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
只有这么多,最后的牙膏了。 别嫌少~
特别喜欢这种透明的芯片,觉得有满满的科技感。

网友:
又拆成一堆垃圾了

楼主:
本来就是垃圾只是分解一下而己

网友:
芯片上好粗的金条,要充分利用下

网友B:
没看到主角,激光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主角,激光头呢?

激光管胶死在外壳上懒得拆

网友:
看结构是飞利浦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主角,激光头呢?

刚才暴力拆开上图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用几V亮,还用驱动吗或者直接正负极接上就亮?

就是这种激光头,用多大的电源可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种激光头,用多大的电源可以点亮

1.8v就可以点亮电流44mA可以看到发红光,具体指标就不清楚了

网友:
以前看视频,老外用这种刻录机光头做激光笔爆气球

网友(2019-06-01):
典型的飞利浦产品,看外面那个透镜的线圈就知道,还有里面的芯片上也打了飞利浦的商标,应该是2008年之前的产品吧。那个牛屎外面带个小晶体的是个光敏二极管,可以用来检测激光强度以配合外围电路对激光管的发光强度和电流做闭环控制,当然激光管内部就有一个这样的光敏管也可以实现闭环控制,为啥还要外置一个,个人根据光路推测可能是为了提高控制精度,或者检测沿光路返回的激光来实现激光对焦吧(通过最外面的透镜的运动可实现对焦)。以上纯属推测,到底为什么这么设计就得请教飞利浦的工程师了

网友(2024-09-11):
这种驱动上的激光组件看着有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