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知名的车载电源转换线

楼主(2019-04-10):
楼下停车场捡了两个小东西,看样子像是车载设备,先把疑似电源转换头拆了,输出12v。

网友:
就二个电解一个电感?像是一个滤波电路

网友:
看上去只是带一根保险丝的滤波器,没有升降压电源芯片。

网友:
可以放里一块DC-DC降压板,变成12V、5V双输出,用不同的输出口以示区别。

网友:
原来是12v转5v的板子,可能需要12v直接输出,借用了这板子,

网友:
省了一颗LM2596吧?空焊的地方好像还有个电阻

网友:
看着用料不错啊

网友:
车载空气过滤设备的供电器,本身就是12V的,不过这个算良心企业,在里面加入了滤波电路,很多便宜货里面什么都没有,就两根线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