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感应电笔

楼主(2019-04-10):
拆感应电笔,见图

全英文描述,
电笔还行,

ic是74HC14D

网友:
用aaa电池的,好评,我的是用扣式电池的

网友:
咱的也是用5号电池,朋友给的,修了一下,挺好用。

网友:
至少带芯片的。网上有用三极管放大电路自制的,效果不理想。

网友:
百度翻译的,然而能看懂

网友(2020-04-12):
大佬,c1电容的值是多少啊,我的验电笔与你的电路一样,拆的时候,把电容撞掉了,没有找到,想重新换一个上去,不知道多大的

网友:
体积太大了。。

网友:
前几天刚买了一个宝工的用来修家里电

网友:
几乎不习惯用感应电笔,手里好几个, 结果最常使用的就是普通电笔

网友:
It's good. I use the same model

网友(2022-03-31):
一直很好奇非接触测电笔内部啥样,长见识了,不过还是觉得普通电笔测量准确些,感应的不靠谱

网友(2023-08-10):
要是有原理图讲解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