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英菲克PS2无线语音鼠标接收器的拆卸及维修

楼主(2019-04-10):
英菲克PS2无线语音鼠标接收器在使用中莫明的没用了,插到电脑上,无法识别接收器了,爆怀疑是接收器的问题,故准备拆开修修。

接收器一面是这样的。

另一面是这样的。拆卸主要从这一面开始,使用小平口启子,从插口处插入向上撬将外面的金属外壳给拆下即可完全拆卸。

完全拆卸后,就是这四个部件。左一上是固定件,就是在外面看起来像是个可以撬起来的部件,实际上是一个固定件。中上是USB固定件。右上是主板托。中下就是无线接收器的主板了。

主板的正面,可以看到使用的是全贴片。

背面就是USB接触面,也是贴片式的,结构看起来很简单!!

因为无线接收器电脑无法认识,在网上查说很多情况下是晶振没用了导致的!可是这拆开后,我认不出来哪个是晶振了……求大神告诉我要怎么修啊?

楼主:
刚刚查了一下,12.000MHZ就是晶振。可是这东西怎么用电铬铁给焊下来哦!!

这中间的黑芯片没有认出来是什么。

背面是FM25F041720110

求大神指教怎么维修!!

网友A:
用热风枪吹下来。

网友B:
要看能不能识别,如果识别的是未识别的设备可能是晶振坏,如果根本就无法识别那可能就是供电出问题了,那个晶振估计要用风枪拆,看你估计也没有,烙铁就别搞了,越搞越坏

网友C:
量一下L2,贴片保险等,看是不是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吹下来。

热风枪我有,但是我的热风枪嘴很大,怕一吹,把所有的都吹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能不能识别,如果识别的是未识别的设备可能是晶振坏,如果根本就无法识别那可能就是供电出问题了,那个 ...

插上去完全没有反应,原来一插上去就会识别出接收器.按你的说法是供电出了问题?这个怎么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L2,贴片保险等,看是不是断路了

L2是指主板上写的L2字样那里吗?怎么样才叫好或是坏?
贴片保险是啥?我是非常初级的自学电工,希望大神不吝指教!

网友D:
继续期待维修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续期待维修结果。。。。。。

我也期待,就是不太会搞。

网友E(2019-06-29):
“量一下L2,贴片保险等,看是不是断路了”——据我猜测,L2就是蓝圈里的那个电阻,但电阻不是R吗?

贴片保险可能就是红圈里面这个。因为其他的小东西看起来好像都是电阻。
至于量是不是断路了,可能就是测量蓝圈倒红圈之间的电路通断。

个人愚见,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L2,贴片保险等,看是不是断路了”——据我猜测,L2就是蓝圈里的那个电阻,但电阻不是R吗?

贴片 ...

谢谢,到时候我量一下!!!自从无人指教后,我就基本上把它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