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帖子页面打开方式建议,能否在新窗口或新标签页打开进入

楼主(2019-04-10):
从子版块直接进入帖子感觉好别扭,我每次看着看着就把论坛莫名其妙的关闭了。建议进帖子新窗口打开进入!这样符合大多数人浏览习惯。

目前 在子版块浏览

看到一篇帖子进入后,浏览完毕关掉窗口论坛一并关闭!如果选择后退,之前浏览在子版块帖列表位置则不能定位。

建议 子版块进帖子新窗口打开,浏览完毕关闭当前窗口子版块帖子列表继续浏览。

网友:
对于习惯在新标签页打开帖子的会员有以下几种方法:

1、勾选主题列表上方的“新窗”复选框(如下图),这样再点击帖子主题的时候就会在新窗口打开帖子页面;

2、点击帖子标题前面的图标(如下图),会在新窗口打开帖子;

3、点击鼠标中键,也会在新窗口打开帖子;

4、先按住Crtl,再点击链接,也会在新窗口打开帖子;

5、鼠标右键,选择“新建标签打开链接”

网友:
这功能一直有的。。。。。

网友:
一般浏览器都有右键“在新建标签打开链接”的菜单选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