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新-工业加热控制器 TAISUO XMTG-6501

楼主(2019-04-10):
全新-工业加热控制器 TAISUO XMTG-6501

全新的温度控制器有2个,还有一个我用作鱼缸控制加热棒了,算9.5新吧。最好能打包,有一根K电偶全新,有一根我丢鱼缸里生锈了

网友:
这种新的价格也就在几十块

网友A:
是不是多标了一个9啊,如果是带曲线控制的这个价格还算正常,普通的39块都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多标了一个9啊,如果是带曲线控制的这个价格还算正常,普通的39块都贵了 ...

我们买台达温控,程序段控温,拿货价格才350左右,国产牌子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多标了一个9啊,如果是带曲线控制的这个价格还算正常,普通的39块都贵了 ...

看接口,连485接口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多标了一个9啊,如果是带曲线控制的这个价格还算正常,普通的39块都贵了 ...

..........我还指望这几个换个22合一呢,你这一说去个9.   心都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指望这几个换个22合一呢,你这一说去个9.   心都凉了

同型号淘宝全新6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淘宝全新60包邮,

60一个么?我这也是新的我3个换套22合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60一个么?我这也是新的我3个换套22合一

你可以重新开个帖子,就说三个换22合一,如果有用的上的坛友,肯定愿意换的

网友B:
都是好东西 M币 自己的太少了 口水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好东西 M币 自己的太少了 口水中

可以咸鱼要的话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