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线200元一米,我是真舍不得刨开看看究竟啊

楼主(2019-04-10):
为了即将到来的扩展坞,不得不去准备一根雷电3的全功率数据线。只是这线为什么这么贼贵!还是二手的!!!难道里面材料是用黄金做的啊。真是坑啊。
卖家说这条是100W 40G传输能力的雷电3数据线。还有60W的 那个要便宜很多。但是扩展坞必须用100W的。真是杯具啊。

网友:
坑不坑只有拆开看看菜知道啊

网友A:
这不是typec的头子吗?买两个头自己做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typec的头子吗?买两个头自己做一根

里面有电路板和芯片 线也不是四芯的 自己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typec的头子吗?买两个头自己做一根

这种雷电3的全功率线真不是能随便就能造一根的。里面有认证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typec的头子吗?买两个头自己做一根

据说和type3一样但是不通用,还烧设备好像。。

楼主:
朋友说我的数学是舞蹈老师教的。因为50CM 这条线,二手价格是125RMB 。怎么算出是50元一米的价格

网友:
卖的不是线,是技术~

网友:
这个太贵了。

网友:
我电脑有这接口,只能用来看看

网友B:
这线其实还算便宜的,镀金镀银的耳机线比这个更贵,一根线卖上千块都不稀奇了
别看是typeC接口的,好像和普通的笔记本、手机充电用的线一样,但实际上不同,和DAC的外置解码线类似,头子那里面有电路板有芯片的,所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其实还算便宜的,镀金镀银的耳机线比这个更贵,一根线卖上千块都不稀奇了
别看是typeC接口的,好像和普 ...

说的在理。总之只要自己用的上,贵也值了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钱多速来233333.既然买了就好好用。

网友:
全新差不多也就这价格

网友:
  刚需就不滴血了,如果败家就退烧吧

网友:
赶快拆开看看是不是真的,这种线材假的很多的

网友:
雷电的线缆,里面是有芯片的,基本价格是一米的线300元,两米的就600元,这线就要这个价格。和Type-c物理规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