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简测“ROAL”高PFC隔离型LED恒流源

楼主(2019-04-10):
不知“ROAL”是什么东东,隔壁福利竞拍130金币偶得,掂着有点重量,拆了大家看看

大小及参数

外壳出线口有软胶垫保护

线,芯粗皮薄

打开底壳,芝麻绿豆不少,高低压区开槽绝缘。

左端

中间。SCY99092G,百度无果,有说台达电源用过,差不多是个PWM芯片吧,有资料的大神不妨爱心奉献。

右边输入处

翻到正面

还有2个直立小板,到处都挤得满满的,很有水果充电器的味道

屏蔽构造放大

四周瞧瞧
前方

后方

输出侧小板

输入侧小板

听大神的话,彻拆,结果...

尽最大可能呈现了结构、元件,因过于紧凑,菜鸟功底加之貌似多层板,无法跑线一一解读,机会留给误入的大神来个专业科普,老白先谢了!
谢谢你路过!
补齐一下简测结果:
隔离驱动带载电压自适应范围小,没有现成符合驱动输出电压的灯板,找个改造一下

按6并灯珠改,电流随便测

改好了

先测一下驱动的空载电压。功耗不低啊

接上灯板

灯板试着远离电线,微亮改善也不明显

灯板电压不低,含驱动的总功耗近12W了。

灯板电流倒是和标称基本一致。可单串灯珠电流不足60mA(额定的40%),单颗灯珠的Vf却达到约3.4V,看来活动灯板的灯珠,体质不是一般的差啊!

总之,是款很不错的LED恒流源。就是结构复杂,虽然质量好不易坏,可万一中奖,我等菜鸟基本无修。

网友:
这个驱动好复杂,不知道有什么特殊功能?

网友:
隔壁在哪里?130金币能兑多少M币呢?

网友:
电路超级复杂。。。

网友:
外型一样,怎么区分电感和变压器?

网友:
非常好的恒流电源啊

网友A:
用料这么足的板现在都没了

网友:
这种货只能在国外或者洋垃圾里面找到,大清人民&dog不配使用

网友B:
早期LED恒流源,做工好,用料足。

网友:
这驱动可不得了,设计紧凑跟苹果有一拼
木牙膏了

网友:
王老板家的货

网友C:
你是“老白”,我是小白,可是每次看你的帖都学到不少。

网友:
这电真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LED恒流源,做工好,用料足。

EMC+高PFC元件,占用了大部分空间

网友:
怎么能这样复杂,就为高P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这么足的板现在都没了

一乐电子的宝店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老白”,我是小白,可是每次看你的帖都学到不少。

老白无忌,信口开河,千万不能全当真

网友:
这么复杂,首见,下图多见。

网友:
也有一个这个驱动确实挺复杂的,可能是老外出品或国内出口的。

网友:
这做工相当的ok啊,隔离型就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