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造淘宝来的锂电圆锯电池座,使用百得20V电池

楼主(2019-04-10):
最近买了一个锂电圆锯,没有电池,没有充电器,有了上次改造松下电锤电池座的经验,又淘来百得的充电座,开始改造。
这是百得的充电座
这是电圆锯
充电座拆开内部照片
充电座的内部照片
把充电座上半个壳子裁开
裁开后的壳子
用边角料把裁开的电池座缺肉的地方补齐
打开电圆锯
电圆锯的开关
电圆锯开关特写
电圆锯电机特写
把做好的电池座从中间拆开,绕过电池插脚,粘到电圆锯上
电源线连接
电源线连接
粘好后的样子
粘好后的样子
改造完成插上电池的样子
改造完成插上电池

全部完工,我手里有3块百得电池,两厚一薄,都可以用在这个电圆锯上,充电器也不用另外买了。

前两天,装修房子,用这个电圆锯装石材切割片,在墙上开水电槽,好累人啊,好重,比起专门的开槽机累人。而且耗电飞快,比松下电锤耗电还要快,三块电池轮番上阵,也开不了几个槽子。当然这只是应急当开槽机用用,
不赶时间,只是证明它可以开槽。裁木板这个电圆锯的耗电还是正常的,可以用好久。

网友:
电池座改装完美漂亮!墙上开槽还真不是它的活儿,转速不够!

网友:
切割类工具持续工作还是非常耗电  。
开槽转速低了点吧  云石机转速上万了  好像还没见过锂电版的云石机。

网友A:
我的是这样改的良明电池,在锯插电池的地方,找两块小铁片,厚度大约有1mm,宽度有14mm,在一端钻一个2mm的孔,用于把铁片安装到锯身上,再把铁片弯折成为91-92度角度,有一个斜度电池插入很流畅,安装的时候用烙铁把铁片热压到锯本身上增加牢固度,电池座里面是图片的样子,加长焊接上两个接触片,松下起子废开关上拆的,质量很好,否则良明电池够不到,现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这样改的良明电池,在锯插电池的地方,找两块小铁片,厚度大约有1mm,宽度有14mm,在一端钻一个2mm的 ...

你的电池看起来和这个电圆锯更配套,好看!我只有百得电池。

网友:
改的都不错呀。。哈哈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池看起来和这个电圆锯更配套,好看!我只有百得电池。

好用就对了,有啥电池用啥电池,我是没有别的,淘了一个良明电池壳带板,自己组的电芯!

网友(2019-09-22):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加些电压应该可以提高转速吧

网友B:
买个充电座比买相应型号的转接口要贵不少吧?不过,充电座虽然壳子裁了但电路板还在,可以作为备用。

网友:
持续工作还是非常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充电座比买相应型号的转接口要贵不少吧?不过,充电座虽然壳子裁了但电路板还在,可以作为备用。 ...

找不到合适的转接口,原装的充电座质量还是很好的,很结实。后面我又改了个松下的锂电吹风机,还是用的20V百得电池。这样我的松下电锤,松下吹风机,电圆锯,百得电钻用的都是一样的电池,充电器比较方便,最重要的是省钱!

楼主:
后面装修出租房子,我用这个电圆锯简单打造了3个简易橱柜,还是出了不少力。

网友:
我用这个锯改的牧田电池  用原装锯片锯木头还是秒锯的

网友:
改的很不错,这个主意很棒

网友C:
拆充电器制作电池座的时候应该从某个位置预留个4P接线端子(例如XH端子),这样原有充电电路可以用壳子封起来,输出用XH线,可以直接接到圆锯上直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充电器制作电池座的时候应该从某个位置预留个4P接线端子(例如XH端子),这样原有充电电路可以用壳子封起 ...

我另外有充电器,充电的时候直接把电池取下来插在充电座上就行了,跟原装用法一样。拆这个充电器只是为了要它的充电座。你说的方法在没有另外的充电器情况下可行。

网友D(2021-02-17):
用什么胶粘的,结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胶粘的,结实吗?

特意到淘宝搜了下订单,找到用的是LANTU8060这种AB胶,固化后很结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意到淘宝搜了下订单,找到用的是LANTU8060这种AB胶,固化后很结实。

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