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EMI电路的Y电容应该用Y1还是Y2?

楼主(2019-04-10):
图中C3和C4,应该是用Y电容,那究竟是用Y1型还是Y2型的Y电容呢? 查了一下资料,说对地的应该用Y2, 跨接一二次侧应该用Y1,好像Y1的耐压个头都比Y2大。
那本图中的C3和C4应该用哪种类型? 是不是Y1和Y2都可以?
手里的一个EMI滤波器,外壳上标注的是 X2和Y1

网友A:
C1C2是X;C3C4是Y电容。

至于耐压,容量,参照别的型号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C2是X;C3C4是Y电容。

至于耐压,容量,参照别的型号参数即可。

大哥,问题不是这个意思,我问的是C3和C4,应该用哪种型号的,Y1还是Y2。还是都可以?

网友:
一般情况下,Y1电容用于跨接一二次侧,Y2电容用于跨接一次侧对保护大地即大地,一般的开关电源EMI还分2级,用Y2,安装在共模电感前面多些?

你这个EMI滤波器可能负载范围比较大,相当于独立的,所以用了Y1?

网友(2020-05-14):
加强绝缘用Y1,基本绝缘用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