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红木刨、松下小电钻打造神兵利器!

楼主(2019-04-10):
『 元作 』红木刨、松下小电钻打造神兵利器!
         材料选择 ,实木

红木刨

开口

钻孔位

钻孔完毕

木质很硬 ,磨边

空位打的十分准 ,两根钉子穿过来。

掐断 ,加垫片 。

铆钉固定 。

成品一览

略抛光一下。

神兵利器 ,兵器谱上排行靠前 。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这是把镰刀?

网友:
用螺栓+垫片+弹垫+螺母才好。

网友:
再弄把锤子交叉放就好了

网友:
这把钻很有个性。

网友:
镰刀头不是十字头差评

网友:
木柄做的不错,再打磨一下更好

网友:
手柄还差打磨

网友:
像日本忍者使用的镰状兵器

网友:
镰刀把末端没有疙瘩,用力时易秃噜手!

网友:
手柄上绑绳子,刀口两面打磨,可以扔出去拉回来,收割一大片西瓜

网友:
兵器榜能排名第二了哈哈

网友:
这是要割麦去啊

网友:
这个柄太直了,有点弧度的才好用

网友:
要与斧头配合才能人挡杀人,佛挡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