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买了台尊贵牌大冰柜被坑,赶紧换货

楼主(2019-04-10):
今天买了台大冰柜被坑,赶紧换货。
为何会说被坑,看下面。
市场里面转了一圈,本打算继续买小天鹅冷柜。
可惜老板换店铺了,找不着。
就在市场里转悠,星星是坚决不买了,北极熊更不能买。
剩下的也就奥克斯,尊贵,荣事达没大容量的。
来到尊贵店铺,知道这是一个二线品牌,
老板宣传这款是铜管蒸发器,5年内漏包换。
421升价格2300元。这个价格可以买到星星铁管机528升的。小天鹅345升价格在1800左右,啥管子忘记了。
先来开包。

外观上没啥好说的。

宣传的铜管蒸发器。

开关。

能耗

内部是不锈钢胆,不是铝皮。

买的时候透过散热窗看到是加西贝拉压缩机,
感觉比华意的好点,华意压缩机现在好多都是铝线电机。

有个习惯,买到东西都要拆开看看,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压缩机上有个帖纸,(维修结算)
感觉像是返修机。虽然是新冰箱,估计出厂就坏了。

压缩机这里被焊接时烤过。

感觉不对劲,马上打包拉回市场,找老板换一个。
老板反正不承认这是返修机,换一个随便换。
这是换的另外一台,就没有那个维修贴纸。

压缩机这里也看着像是原装的,前面那台看似焊接过。

再来看看号称的铜管。
这条铜管插入到冰柜里面,旁边铁管是连接散热器的。

冰柜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拼的就是材料。

虽然这是一个二线品牌,只要压缩机是品牌的,管子是铜的,其他我感觉都差不多。卖家包5年,所以就上车尊贵冰柜。还有这个不锈钢内胆,好像其他品牌很少用。算是一个尝试吧!
总体上我还是更喜欢小天鹅冰柜。上次买的小天鹅768升的,双压缩机,制冷快。管子好像也是铜的,散热器管子是铁的。家里还有一台星星冷柜,100%铁管蒸发器。

楼主:
这款京东也有,价格2999,看来实体店比网上便宜不少啊!官方宣传的铜管看来是真的。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对这个品牌直接免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对这个品牌直接免疫了

嗯,直接买小天鹅就对了。我本来打算再买台小天鹅的,可惜没找到原来的商家

网友:
处处是坑啊

网友:
这东东换货运费都不轻快,分量也重。

网友:
准备家里装修不买冰箱了,直接一个冰柜+一个陈列柜

网友:
所以关键时刻也要扶持一下实体店。

真要等实体店倒闭完了,你就只能买2999的货了。

所以必须扶持好竞争者;毕竟电商多了个运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京东也有,价格2999,看来实体店比网上便宜不少啊!官方宣传的铜管看来是真的。 ...

有些小品牌家电,他们主要走线下市场,为了满足大家喜欢网上比价的习惯,他们也会上架京东商城,价格故意标的比实体店高得多,店铺商家甚至会主动让你去网上查价格。用这种策略来促进网下销量。

网友:
澳柯玛不行?

网友:
狗东确实黑,我过年前在狗东看了一款美的冰箱和三洋洗衣机,然后去实体店问价格,竟然比狗东便宜两三百,而且还能刀个100左右,现在狗东很多东西已经没什么价格优势了。

网友B:
我觉得那个维修结算应该是厂家给售后人员结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那个维修结算应该是厂家给售后人员结算用的。

那冰箱有两个条码,为何另外一台没有维修结算标 比较纳闷。其他品牌的条码都只是条码,而不会出现维修结算字眼。还是换一台安心。

网友C:
现在家里流行用冰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那个维修结算应该是厂家给售后人员结算用的。

“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以后我们公司将取消纸质维修条码,改电子记录。有问题请随时与线上售后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冰箱有两个条码,为何另外一台没有维修结算标 比较纳闷。其他品牌的条码都只是条码,而不会出现维修结 ...

“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以后我们公司将取消纸质维修条码,改电子记录。有问题请随时与线上售后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京东也有,价格2999,看来实体店比网上便宜不少啊!官方宣传的铜管看来是真的。 ...

好像还没见过不锈钢管的。不知道304/316管除了不好弯,还有啥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家里流行用冰柜了?

装雪糕/卖雪糕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
我家里有台很小的冰柜,是白雪这个牌子,不知道里面的用料怎么样。

网友:
别提小天鹅冰柜,提起来满肚子气。07年在中学对面开个小店,夏天时买台冰柜卖雪糕冰淇淋,就买了台小天鹅的,结果用了20几天,一天早上起床发现一柜子雪糕冰淇淋全部化了,检查发现是启动器坏了,虽然找到卖家扯皮给我换了台新的,但化的雪糕损失几百块。然后新换的那台刚过保修期一个多月又坏了,制冷效果差,怀疑是内漏,维修,果然内漏,关键是漏的原因让人生气,里面蒸发器是铁管的,用细铁丝扎的,因为压缩机震动,时间长了,细铁丝把蒸发器管子磨了一个小沙眼。这简直就是故意的啊,我以前也是搞家电维修的,修的冰箱冰柜也有大几百,没见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