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佛山照明(FSL)LED T8 16W灯管出了新驱动,马上拆解看看。

楼主(2019-04-10):
佛山照明(FSL)LED T8 16W灯管出了新驱动,马上拆解看看。灯管表示已经爆裂牺牲,目前我还没有好的办法无损把玻璃灯管拆除,以后找到会跟大家分享的。
下面是带驱动(电源)的头。

玻璃碎一地,心也碎一地。跟灯管的连接换成铜箔带,以前是硅胶线的。

小钻头出马就能无损打开

钻通
驱动就下来;
新版比旧版也养眼

背面更简洁了
整流桥堆
中间的是电源芯片
零线和电源输出正负极

网友:
驱动一般呀,16W 的驱动这样子小了点

网友:
没啥亮点啊。

网友:
不知道算不算缩水,驱动简化了,LED灯条由玻纤板换成柔性PCB了

网友A:
佛山照明、雷士也就山寨厂的做工,但价格却卖到一二线去

网友:
这个驱动芯片有点像飞利浦2.5W球泡用的

网友:
不会是山寨的吧?

网友:
这种很容易死灯,我换了两条了。

网友:
上次家里一个佛山照明的玻壳led灯电容爆浆,炸得一屋都是碎玻璃,现在看到玻壳的led灯就心有余悸。

网友:
这驱动够简单的

网友:
这么小,能干啥?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还是普通的驱动啊。。。。

网友:
京东下来一堆碎裂灯管,那时候还是玻纤

网友:
硅胶粘的太坚固

网友:
用薄金属片插一圈可以拆下来灯头

网友:
FLS就一个山寨的工厂,产品不够良心,太过缩水

网友:
晶丰的bp9938e,超简化非隔离驱动,基本可以自己做。
接地端铺了厚厚的锡,散热也到位
电容用的还是艾华高压的也不错了
有条件加个保险电阻,加大后级滤波电容最好

网友(2020-02-10):
引用 网友A:
佛山照明、雷士也就山寨厂的做工,但价格却卖到一二线去

质量好,性价比高的有那些牌子?

网友:
这做工也太。。。。这是生产电子垃圾么

网友(2021-01-01):
有没有坏灯管,能卖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