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发求助帖,ne555板子竟然冒烟了

楼主(2019-04-10):
几年前买的nidec无刷直流电机配合ne555的板子可调占空比输出pwm信号控制做了一个风扇,无级调速很好

楼主:
接着发吧,不小心发表了。
很好用,这几天热了,重新装好风扇,可是板子竟然发出臭味,这个电阻竟然冒烟了,这个板子能修嘛?要是麻烦就扔了

网友:
直接重新制版吧,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重新做一个很快的

网友:
功率管击穿了吧

楼主:
我想也是吧  所以重新买一个

网友:
你这个和我手头的板子看起来非常像,就是电容颜色不一样

网友:
照片清楚,让我看到有个虚焊点,这么简单的电路,修好不难吧。

网友:
那么简单的电路应该可以修一下

网友:
你把正负搞反了吧

网友(2020-10-04):
功率管穿了,过压或接错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