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一氧化碳报警仪拆解的三星VFD模组,搞不懂了!

楼主(2019-04-10):
前些日子拆的12864还没整明白,这又来了块VFD屏,工业用一氧化碳报警仪,先拆开看看,有哪位大神用过这屏的给指点一下。

楼主:
就是想做个时钟却没这类的程序参考

网友A:
好漂亮的VFD屏啊,我也不会程序,帮顶,有VFD驱动芯片的照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的VFD屏啊,我也不会程序,帮顶,有VFD驱动芯片的照片不

我就接了三根线,5V,GND,TXD

网友:
vfd屏悠悠的绿色很漂亮

网友B:
屏幕本身是SPI接口的,模组上那块是单片机,整个模组估计是RS232之类的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本身是SPI接口的,模组上那块是单片机,整个模组估计是RS232之类的通信的 ...

是232通讯的,我用GPS发送数据然后转成232电平送到屏幕能正常显示字符,只用一根线TXD就可以,就是找不到类似的程序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232通讯的,我用GPS发送数据然后转成232电平送到屏幕能正常显示字符,只用一根线TXD就可以,就是找不到 ...

这种客显屏有个指令集的,然后是数据。没找到资料,可以抓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客显屏有个指令集的,然后是数据。没找到资料,可以抓包看看

抓包是啥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包是啥意思呢?

用usb-ttl线的rx连到原机的tx上,可以记录下发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