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因斯坦电热水壶折腾

楼主(2019-04-10):
有一天,突然,公司的电热水壶,不工作了。

数码管显示888。

经过坛友的讨论得知,估计是耦合器的问题。然后拆开看看。

金灶牌子的。(这类小家电,总会有小毛病。)

自动上水。

金灶用的是三角螺丝。打开。

控制板

水泵

按键控制板。

耦合器。

记录线位置

额,这黄色线。。。。。搞混乱了。(据说是正负极,然后坛友指教讲,不影响。)

拆线的底座

有几个触电取下来了。

水壶底

底部耦合器

三颗螺丝固定

用料厚实

楼主:
经过漫长的等待。

先生,你订购的披萨到货了。

这里要赞一个供应商,聊得比较投缘,然后它就送了一箱给我。

五套

正版。全铜

下午测试。

这个水壶底座,是一模一样的。

4.8多插片,三颗螺丝固定。

底座这个就有点差别了。

不一样。上为原装。估计发过来的是通用版。

忘记发这个图片给他了,估计发了通用版。

这玩意,就是几个弹片,直接做移植手术。换弹片。

这么搞

搞定。

插上

正常了。

网友A:
带耦合器的水壶就爱坏,这种大功率的东西,一旦粘了脏东西就容易导电不良,然后就是烧触点了。

网友B:
一下买了这么多。。。

网友C:
爱因斯坦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

网友D:
我擦,壕无人性啊,一次送5套耦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耦合器的水壶就爱坏,这种大功率的东西,一旦粘了脏东西就容易导电不良,然后就是烧触点了。 ...

17年购入的。老旧了。这玩意,其实设计使用寿命也就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下买了这么多。。。

送的。买就划不来了。

(20块一套了。五套都够买一个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因斯坦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

爱因斯坦表示。改装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擦,壕无人性啊,一次送5套耦合器。

我找到了,这个耦合器的厂家,给了电话给他。

顺便火车跑了半个钟。

才拿到这些。

网友E:
和爱老头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爱老头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全靠两片嘴皮子。

网友F:
太没人性了,本来只要半套边的,硬是给了5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没人性了,本来只要半套边的,硬是给了5套

哈哈哈哈。

感谢老总的支持

网友G:
壶体带温度传感器,所以耦合器圈圈多
话说还有这样的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壶体带温度传感器,所以耦合器圈圈多
话说还有这样的供应商!

做这个耦合器的还是不错。

估计是金灶的供应商来着。

大五圈耦合器。其实触点打磨一下估计也是可以熬几年的。

网友H:
楼主是满嘴跑火车的主,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满嘴跑火车的主,鉴定完毕!

跑火车,需要很强的肺活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