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失败的维修,PPR管接头漏水

楼主(2019-04-10):
暗管的 PPR管接头,慢慢的滴水,可以看出 混水阀下有4
块瓷砖颜色深些。。渗水后的表现

这里滴水

准备维修,扳手和生料带

拆下了混水阀

用了内螺 转外螺,

扳手大了,用了这个,

4分转 6分?

看到 这个PPR 内丝,心凉 了半截, 锌合金的。。 PPR管还裂了。。

转接头是铜的,丝口没有被腐蚀,
上图,混水阀也是铜的,没有被腐蚀。。。

这个暗装的 PPR 管接头。。。走的热水。。腐蚀了。。
丝口都成渣了,
把内丝被腐蚀的清理了下

缠上生料带,上转接头

结果悲催了,PPR  管接头的 内丝 被胀裂了,裂了3个口。。。

继续滴水。。。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淘宝有那种换PPR管内丝 的, 有朋友试过没有?

网友:
没辙了,砸墙吧。

网友:
试试液体生料带

网友A:
发明锌合金的人枪毙了没有?

网友:
长痛不如短痛,破拆重新用铜或者不锈钢的内丝重新熔接吧。

网友:
砸墙吧 没办法

网友:
用相应的塑料焊条把塑料管裂缝补一下。

网友:
铸工胶伺候   成则成  不成就砸墙吧

网友:
用热融法换内丝

网友:
悲剧,锌合金开裂就完了
木牙膏,等

网友:
试试密封胶,

网友:
我看也只有砸墙了

网友:
只能砸墙,拆换接头

网友:
这麻烦大了,只能开墙重新熔接

网友:
修好也不经用,换接头是王道

网友:
说白了,劲大了,拆下来检查下内丝有裂缝,有无松动,那就砸墙吧,

网友B:
装暗管线的基本逃不过后悔的一次,无论水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暗管线的基本逃不过后悔的一次,无论水电

兄弟的意思是水电管都明装?那也不太美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明锌合金的人枪毙了没有?

绝对支持,这货就是个恶魔,现时社会经常花全铜的价格买锌合金的货,没底线了

网友:
长期方案还是撬开砌砖重新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