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大家拆机都是怎么清洁的?

楼主(2019-04-10):
最近搞了几个大功率开关电源,大的5kw,小的有1.5kw,好多电子灰尘,请问各位都是怎么清洁的?因为元件之间比较紧密。或者说,我直接用自来水加压冲洗晾干问题大不大呢?

网友:
用压缩空气吹吹啊,大功率开关电源别水洗,电路太复杂了怕出问题

网友:
电子灰尘是什么样的灰尘?

网友:
原来看电脑城的人都用鼓风机

网友:
洗涤灵加水 然后吹干  晒透  上电  反正我们的机床板子机修是这样弄得

网友:
高压喷机加毛刷搞定,水洗的不推荐,不干净的水会腐蚀电路板,除了用纯酒精,但是也一定要吹干。

网友:
压缩空气是最好的,噗噗噗记下就吹干净了,吸尘器也可以,但是效果一般,毕竟力道太小

网友:
我只听说过洗冼更健康。

网友:
变鸭器尽量带上套套再冲洗,晒干后再用电吹风加热,使变鸭器温度达到110度左右,烘干内部水汽。

网友:
电路板清洗剂

网友:
最好是压缩空气吹,其次是吸尘器+毛刷,不建议水洗,有隐患。

网友:
你想安全靠谱就高压气枪,,,你想简单方便就水洗,,但是要彻底干透才通电

网友:
平时都是刷子+人肉鼓风机

网友:
肯定是风吹啊。弄太干净也没啥意义,反正还要再脏

网友:
我的水洗电脑主板还活着

网友:
无论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无论是电源还是显卡,我统统的洗洁精加水洗,然后热风烘干,治疗好过几步不能开机的机器, 就这么神奇

如果是贵重的东西 我劝你还是慎重点,毕竟我那些都是淘汰的垃圾

网友:
另外多说一句 酒精不如异丙醇的效果好

网友:
送给过来我帮你洗,最后留下一台就成

网友:
我有高压气枪 你包邮我帮你吹的跟新的是的

楼主:
多谢各位建议看起来用高压气吹是最靠谱的,可惜我没有还一个就是因为在家庭里面,不太想直接吹。看起来我只能用无水酒精简单清洗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