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5a开关电源接反功率管击穿还有2个电阻炸了,一个二极管击穿

楼主(2019-04-10):
不知道电阻多大,二极管什么型号,求助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3842的资料找出来对着看看,那两个并联的电阻是输入检流的,规格书有写计算方法

楼主:
这不是38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的资料找出来对着看看,那两个并联的电阻是输入检流的,规格书有写计算方法 ...

这不是3842

网友B:
芯片是1200p60,电阻是2个R390,0.39欧,二极管是1N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是1200p60,电阻是2个R390,0.39欧,二极管是1N4148

谢谢啦
:smile:smile::smile:

网友C:
我也买了一块这个36V 5A,准备后面搞个DC-DC调电压,测试短路时炸了我一块XL4015,感觉这个4015不行,没有LM2596耐操。后面用MCU做发现精度和速度上不去,于是就没兴趣不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块这个36V 5A,准备后面搞个DC-DC调电压,测试短路时炸了我一块XL4015,感觉这个4015不行,没有L ...

我用2块磁铁充电,一不小心吸一起了然后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