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锂开关电路

楼主(2019-04-10):
问个问题,单锂电电路怎么用mos开关驱动电机,好像锂电的电压不足以让nmos完全导通啊。
有朋友说有低压的mos芯片,希望能给个型号和接线方法。因为一般的开关大电流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A:
现在好多mos管3伏电压下完全导通没有问题。我做的单锂单键开关用几年了。

网友B:
用锂电池保护板改一下就行

网友:
楼上用的好象是两个RS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mos管3伏电压下完全导通没有问题。我做的单锂单键开关用几年了。

很不错,就是太复杂了,有没有简单点的,一两个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锂电池保护板改一下就行

锂电保护板有,怎么改啊

网友:
1、锂电池保护板电路
2、断开DW01供电,增加开关
3、拆除DW01,增加开关和电阻

网友:
都是电路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