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C890C+增加缺失的HZ频率档位

楼主(2019-04-11):
感谢@oos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5174发表的修改万用表的帖子。但是帖子修改双档位但是放弃了750V电压档,其实常用的还是电压跟频率。实测修改后不改变电路一样可以用。电路看了一下OOS大佬并未提供改的过程。本身也不咋懂。有编程器的走一波吧!修改平台
VC890C+ V1.3版本。

红色是修改9999的,橙色是增加750V档位频率的!默认750V,按一下HOLD转换至HZ。

网友:
这个修改高级了

网友A:
VC890C+ 750V档原版就带Hz功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890C+ 750V档原版就带Hz功能的呀

我13年的表不带!16年以后的带了

网友B:
谢谢分享,我16年的也不带,看来要改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16年的也不带,看来要改改了

已经测试市电49.99Hz左右。基本可以算是准确

网友C:
不知道修改后各项功能准不

楼主(2019-05-14):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修改后各项功能准不

不动电路啥的没影响。另外修改的也不是校准数据。

网友(2019-08-05):
这个版本在哪里改背光时间!具体方法

网友(2019-11-11):
我都的版本为v1.3的就就带有频率测试功能

网友(2020-01-09):
1.3版本的flash备份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2020-05-02):
正找890c图纸,

网友(2020-06-28):
淘了一块2013年生产的胜利 890C+万用表,其他档位工作正常,就是交流电压档测量数值不回零,一直显示测量值(如图)。若下一次测量值大于显示的值则变化为新值,若小于则不变。请大神指教是啥问题?

网友(2022-06-13):
我的15年的1.7版本的自带HZ,数据保持能切换出来,数据和你这个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