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C3842的7脚!你为什么只有8.4v?(第三季)

楼主(2019-04-11):
UC3842的7脚!你为什么只有8.4v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63
(出处: 数码之家)

UC3842的7脚!你为什么只有8.4v?(第二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73

接上回。。。。。。。。换好新的3842,8N60 送电,358没有件未装,8N603秒就烫的没法没法的,估计在等就over了,马上断电。后级指示灯亮起正常,测量输出端瞬间电压12v左右。明显还有故障。求分析

网友:
这都第三季啦,发烫说明电流很大,估计电流不受控了,你得检查限流电路和后级反馈电路有没有问题,或者前级有短路,一上电MOS就直通了

网友:
挺有耐心呀都修到秋季啦这个现象说明有短路或激励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开关变压器短了,这玩意很少短,据我经验不超过1%

网友:
3842的7脚电压低,说明未正常起振,换过功率管后,一要检查次级有没短路,二检查初级的所有玻璃二极管,就是4148,稳压管之类,三是初级所有小阻值的电阻。

网友:
快扔掉吧。这坑越来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关变压器短了,这玩意很少短,据我经验不超过1%

我都拆一个啦。结果白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拆一个啦。结果白拆啦

嘿嘿想当年我也这样你当这经验白来的都是这样摸爬滚打来的

网友:
楼主,,还是把这个充电器,,寄给有电桥的坛友检查一下吧,,3秒开关管就发热,,变压器都有可能匝间短路了,,

网友:
刚前几天修好一个假明纬的3842电源,跟你这个故障现象差不多吧,你可以参考下思路。
MD在某鱼买回来个明纬,发现不光是假的,还风扇损坏,电源输出不稳带775电机小切割机都带不动,退货运费太贵不划算就没退留着玩算了。
电源输出是有的,说明基本电路应该是好的,打开看了下修过并且修的那个完全是半桶水瞎折腾,给输出并了个大电容和电阻,然后把辅助绕组供电的7812短路了(这样TM能修好?)。看了下辅助绕组的限流电阻烧黑,心里毛估估辅助绕组供电问题,测了下7812是好的,电容好的,整流管好的,先限流电阻换掉,上电,发现故障依旧。万用表量了下7脚电压,8v左右的样子,应该是在不停打嗝中,看来还是辅助绕组供电问题,启动电阻无法提供工作电流,所以一直震荡打嗝。测了下辅助绕组电阻,40毫欧左右,怎么跟主绕组电阻差不多了,应该有问题。再上电测了下辅助绕组的交流电压,发现为零,看来是辅助绕组断线了导致没电压(不过很奇怪虽然断线但电阻又能测到的40毫欧,只是比正常的大的多,难道断的不彻底??变压器震荡的时候彻底断,直流测的时候又稍稍接触上了??)。懒得拆辅助绕组换线,就直接找了个没用的5v1a充电器电路板,输出改成12v给电源供电(这样后续想改电压换个变阻器就ok)。换好重新插电测试,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C(2019-07-04):
楼主搞定了吗,又过了好几个月了,我现在也遇到一个48V电单车充电器,也是打嗝,也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一样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吗,又过了好几个月了,我现在也遇到一个48V电单车充电器,也是打嗝,也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一样 ...

没有搞定,放弃了

网友:
我们专业做维修的,遇到开关变压器内部匝间短路的还是不足为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搞定,放弃了

新手修电源不懂原理,必须老老实实将电源初级每一个原件脱开测量,无法测好坏的换新,总共也不要几块钱。试机时串灯,除非变压器坏,否则基本一次成功。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买个新的充电器吧,新的充电器也才三十、四十元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