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查找坏掉的vfd的死因,首创技术方案

楼主(2019-04-11):
还是那个坏的荧光管计算器的vfd,已经知道是灯丝断了,但是看不出哪儿断了,
这次拆下来检查,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这个方案也是深思熟虑得到的,但是实践中也有些出乎意料
因为灯丝、栅极、阳极都在真空管子里,而且很接近,所以他们之间一定会有很小的电容
用万用表大概能测出来,至于究竟小到什么量级,只有实际试验才知道

最两侧电极是灯丝电极,红色夹子接灯丝电极,当初以为是栅极和阳极间电容较大,
因为他们距离近,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至于为什么这样,大家自己分析

黄色夹子依次接其他各个电极,我告诉你第一个电极是上逗号,是分割数字用的
它与灯丝间电容是大致11pf

黄色夹子所接的第二个电极是字段a,也就是这个8字字符的最上面一笔
它的位置和上逗号一致,但是它的面积大,所以它的电容就大些,17pf

黄色夹子所接的第二个电极是字段f,也就是这个8字字符的左上面竖直的一笔
20pf,至于为什么这个与该字段与灯丝的位置关系有关,就不一一说明了,

因为有些的确不好解释

下面3张都是字段,也就是阳极电极,但是电容大小也不一样

这里黄色夹子接的是栅极,还是最靠近红色夹子端的那个栅极,
可是显示是0,两种可能,1,当时没夹好,2就是这样
理论上不应该是0

这个也是栅极,6pf,比阳极电容小,其实栅极与灯丝距离更近,但是栅极就是一块
而阳极是一排,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它的电容会小一些

以下都是栅极,容量也有波动

这个不是栅极了,这是阳极的下逗号,在小数点下面
它的电容就大许多

下面这三张还是栅极

这是阳极字段d

小数点竟然测不出电容,这不科学啊,它下面逗号都有,它没有
因为当时就是匆匆测试,没反复追究,哈哈,还是那句话,大家懂的!

这是字段c

这是阳极最右端那个大圆点

这是阳极最右端那个E,这个可能面积大,还有些电容

这是最右端那块栅极

这是阳极最右端那个I,还有些电容

这是阳极最右端那个M,还有些电容

把黄色夹子悬空看看,没有读数

接栅极与阳极之间,也测不出电容来,虽然他们距离近
但是投影面积小啊

不过也偶有一点,这也是栅极与阳极间,有1个字,哈哈
证明它们之间有电容,就是恰在表的分辨力以下一点,碰巧能露一下脸

相邻栅极之间,这个测出可能性太小了

最后把表笔一端接右侧灯丝电极,结果,所有位置都测不出电容量来了
说明这端的灯丝连接断了,至于哪儿断了,是灯丝支架与电极板还是电极板间的走线
就看不出来了

用这种方法可以判断出灯丝的断裂位置——左侧还是右侧,还是两侧都断了
我准备申请专利了

网友A:
灯丝两端接高压看能否打火熔接在一起

网友:
这个还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两端接高压看能否打火熔接在一起

但是它通过电流较大,可能时间长了还得断,不像那种小电流的,这个我倒是也想过

楼主:
一切都有可能吧

网友B: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黑白电视灯丝断了,曾经用底板地线接灯丝一端,另一端用筷子棉线绑住高压帽,开机逐渐接近另一端灯丝有拉弧,测量灯丝连接正常,试机图像正常了!不过电视震动易断,再击,用过一段时间!注意!电击时做好灯丝与其他脚绝缘!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黑白电视灯丝断了,曾经用底板地线接灯丝一端,另一端用筷子棉线绑住高压帽,开机逐渐接 ...

我也没有高压源啊,暂时试不了,多谢!

网友:
楼主厉害 我看得眼都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高压源啊,暂时试不了,多谢!

电蚊拍高压试试!估计电流比较小,电棍,负离子发生器等!

网友C:
我的一个是管子漏气了,不知道能不能抽真空重新封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是管子漏气了,不知道能不能抽真空重新封口?

话说他们不单单是真空,里面还有一种气体吧,具体我就不懂了,我也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是管子漏气了,不知道能不能抽真空重新封口?

哈哈,这个有难度

网友E:
应该 断路,不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 断路,不是短路。

您说的什么短路啊,没有短路啊

网友:
挺有才的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
VFD真没啥用,LED趋势不可倒退

网友:
谢谢分享。。。。。知道断丝位置又如何?能死而复生吗?

网友:
              VFD是真空荧光显示屏的简称(Vacuum Fluorescent Display)是从真空电子管发展而来的显示器件,它的基础特性与电子管的工作特点基本相同。由发射电子的阴极(直热式,统称灯丝)、加速控制电子流的栅极、玻璃基板上印上电极和荧光粉的阳极及栅网和玻盖构成。它利用电子撞击荧光粉,使荧光粉发光,是一种自身发光显示器件。

                                                              结构及工作原理                                  VFD种类繁多,以其中最被广泛应用的3极管构造为例说明其基本构造与原理。图1是VFD结构的分解斜视图,图2为剖面图,其构造以玻盖和基板形成一真空容器,在真空容器内以阴极CATHODE(灯丝FILAMENT)、栅极GRID及阳极ANODE为基本电极,还有一些其它的零件(如消气剂等)。

  图1是VFD结构的分解斜视图

  图2.VFD的剖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他们不单单是真空,里面还有一种气体吧,具体我就不懂了,我也是猜的。 ...

事实上,VFD可以理解为一种真空三极管,只不过屏幕是可以显示的,大体可以类比6E1,6E2等产品,事实上,国产的荧光数码管单体就是一个8字的单显,VFD模组等于是把很多这玩意组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