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核实下这是否神坛?啥都知道

楼主(2019-04-11):
这个是啥?萝白头做的哦。
糟,点错了。没上图就发表。版主帮删。
温度保险坏了。场管估计好的,S-D内可能有二极管。

网友:
这难道不是电动车上拆的?

网友:
不知道之前发的什么,现在的好像是汽车上的通风系统的配件。

网友:
不就是个空调风机调速器??

网友A:
太低估搜索引擎的作用了

网友:
日本电装公司生产的,用于汽车空调鼓风机 调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低估搜索引擎的作用了

图片搜索太厉害了

楼主:
原来这个。神坛。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低估搜索引擎的作用了

快递费吓死人,我以前网购经常遇到超高快递费。不过汽车确实是毁一生的交通工具,现在都LED节能大灯,可惜的是风扇调速不考虑节能,而服务器拆机风扇好多是软开关PWM调速,调到慢速风扇无刷驱动发热很小。

网友:
果然是汽车上用的,楼上大神们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搜索太厉害了

没有用 图片 搜,楼主的第二幅图 已经 标出产品的 牌子、型号。denso 077800-0780。看接口、部件的形状大小,就猜到是 汽车上用的

网友:
目测是个插头

网友(2020-12-17):
就认出是电装了

网友:
就是车上鼓风机调速模块 也叫调速电阻  早期是真的电阻丝   后来自动空调基本上都是这个  再后来就是无刷电机了就没这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