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爱普生老投影仪 吹灰洗澡看柯南

楼主(2019-04-11):
淘了个老投影仪,看着图像有点暗,于是拆开看看,发现光路上不少灰尘,抽空清理了一下

楼主:
显示出的竖道是因为均光板有一面放反了,改过来之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柯南画风好老,估计是300集以前的。

网友:
看FPV估计更爽,光源的质量不错,实在变暗的话,只能网上买100W的LED灯珠加驱动,再加强力点的CPU风扇散热器和风扇电源。

网友:
真相只有一个。。。

网友A:
透镜你都拆了啊,不怕装回去光线线路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镜你都拆了啊,不怕装回去光线线路出问题??

原样装回去,没有问题的,能够调节的部分都被胶封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