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谋山里的7口USB hub磨砂漆粘手老化 清理并拆开看看

楼主(2019-04-11):
服役多年的七口USB2.0 hub黑色磨砂漆最近发现因为老化粘手,感觉挺烦人,于是拿来酒精打算清理一下,为了弄得干净点决定拆了,顺便看看里面造工,虽然是山里的产品,但一直使用也没有什么问题,水果机的镜头微距效果鸡肋,芯片看得不太清楚,两个晶振居然没有刻字,楼下继续

楼主:
附清理前后对比,用酒精擦过再用干净纸巾擦拭干净.
结构没有胶水或者卡扣,就靠几个塑料销子,果然够山寨

网友A:
几个EC电容可以补上。

USB2.0的hub都这样,芯片整合度级高。最多补些外置供电、防EMI的ic、外置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EC电容可以补上。

USB2.0的hub都这样,芯片整合度级高。最多补些外置供电、防EMI的ic、外置EEPROM ...

背面都被USB口挡着,不好补了

网友B:
顺便把接口改成microUSB加TypeC手机口。

网友C:
我的七电移动电源外壳就是橡胶漆的特别粘手用酒精根本去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七电移动电源外壳就是橡胶漆的特别粘手用酒精根本去不掉

不怕外观被毁可以用天那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把接口改成microUSB加TypeC手机口。

micro USB的线损应该比这个大,设备多了会出问题

网友(2019-11-20):
好多年前撸的已经不知道躺在家里哪个角落了。。。最近撸回来的东西三天必定找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