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指南车6V~12伏汽车智能充电器(KTB-BC1805)

楼主(2019-04-11):
指南车汽车充电器,牛皮吹得相当强大,有修复功能,防反接,六v12伏都能冲自动识别,我看这个里面的零件少的可怜,到底怎么样呢?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
忘记说了,搞特价18块八买的

网友A:
不算差啊,该有的都有了,还有继电器输出看来充满可以完全切断电源,整流桥也是比较有料,还带液晶显示的(不过修复这些功能貌似看不到,就是个12V的铅酸充电器罢了),我也是18.8元买的,返利后大概14块多点,算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搞特价18块八买的

这么快就拆了,我的还在路上,我买了带液晶那款的。18块不算差了,用料还可以。平常这个价就能买到个喷雾器或者摩托车的充电器,比这简单多了。关键技术在控制板上。就相当于个自动控制的可调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算差啊,该有的都有了,还有继电器输出看来充满可以完全切断电源,整流桥也是比较有料,还带液晶显示的( ...

修复估计是输出脉冲电流。看不到,应该能测到。

网友:
刚收到拿旧电瓶试一下

网友:
看起来就是个LM358或者类似的片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复估计是输出脉冲电流。看不到,应该能测到。

没有看到输出部分有脉冲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搞特价18块八买的

你买贵了,我的算上返利也就花4块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买贵了,我的算上返利也就花4块钱

不可能吧,返利也就四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输出部分有脉冲的电路

光耦反馈部分应该有。控制电压不就有脉冲了,稳压后再控制电流效率不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返利也就四块多

太吓人了吧。我买的更贵,6,12,24v那个,带液晶显示。想来电路也差不多,等到了拆掉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耦反馈部分应该有。控制电压不就有脉冲了,稳压后再控制电流效率不高啊。 ...

光耦反馈跟脉冲不搭噶,那个是调整占空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反馈跟脉冲不搭噶,那个是调整占空比的

我觉得是靠单片机控制反馈部分的分压比,改变输出电压来实现脉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吓人了吧。我买的更贵,6,12,24v那个,带液晶显示。想来电路也差不多,等到了拆掉看看。 ...

很显然零件应该差不多,实际上电压就是调整输出反馈电阻阻值罢了,整流桥是3A的,可以通吃所有的电压了,这个整流桥比绝大部分的充电器的高压整流都有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靠单片机控制反馈部分的分压比,改变输出电压来实现脉冲。

单片机?图上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返利也就四块多

我在一淘撸了一张新人券,8元,满九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零件应该差不多,实际上电压就是调整输出反馈电阻阻值罢了,整流桥是3A的,可以通吃所有的电压了, ...

带24v输出的变压器次极匝数数可能有点区别,毕竟调压范围大了。输出滤波电容耐压也可能不同。再就是多个液晶屏,成本其实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图上没看到。。。

要数码管显示,还要控制,难道只是个电压表。肯定要用到单片机了。另一块板上肯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一淘撸了一张新人券,8元,满九元使用。。。

新人券。。。我一淘都LV5还是LV6了,反正满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