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连接插线板的软线,剥线断了几根,然后连接插线板会不会受影响,有什...

楼主(2019-04-11):
连接插线板的软线,剥线断了几根,然后连接插线板会不会受影响,有什么损害??

我就是大电流用,断了4根左右

网友:
只要是正品 而且断的仅仅是几根, 只要不超标大电流使用,一般情况下没事的

网友:
看你断掉的占了多少比例,一般只要不是大电流长时间使用,没有问题。

楼主:
到家通电按开关键指示灯均亮所有按键均失灵,只能重扒掉电源插头再插一样。疑电脑板受潮直拆出电脑板果真有水滴,先热风筒吹,如故。电脑板可不好对付,通电扒掉三头水位传感器插头不灵,接着扒 掉门安 全开关头,按键全恢复自如,功能亦正常。插回故障重现,元凶就 是安全开关。电阻档测关门通开门断反复正常怎么回事。二话不说,拆出安全开关细看上下两铜金属片触点发黑取出小刀刮亮装 回试机-切0K!原来是安全开关接触不良而保护按键全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