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科 NW711 rtl8196e+8192er 可以用WISP了

楼主(2019-04-11):
从坛友那M币兑换一大包   先查这个路由 按WPS键恢复之后功能完全正常  就是磊科已经没有WISP 也就是万能中继了
百度一下  可以编程器固件刷成腾达N300v6 于是先拆开看看

带着电源呢

背后有型号 NW711

照的不清 别人发过高清了 可以老坛搜索

确认 我这个是8196E+8192ER
其实这个路由没拆过 我拆时硬撬断一个小卡子
正题来了 买的编程器还没到 我就试试升级刷下  没想到成功啦
固件mac地址会变的   注意 注意 注意

就是路由的这个地方  这里拿710举例  本题的711已经刷成腾达了
其实710我拆过 硬件一样的  8196e+8192er  2m +8m
等刷的路由重启动后 注意ip变了 192.168.0.1 这是腾达默认的

变腾达后 功能完全正常 可以恢复出厂   主要是下图

附上我的腾达编程器固件 这个腾达固件只 1m 大小

楼主:
想改固件的mac地址  我还没学到  等大神解答

网友:
这个还可以刷海尔固件吧,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
这么公版啊~

网友:
改过两个,稳定,信号没什么变化,就是设置太简单没有磊科的多,wisp好评

网友:
我改过两个,设置很简单的,实际上电流也不大

网友(2019-09-18):
多谢分享 刚好手头有这个

网友(2020-01-06):
下了两次,还没下全

网友:
我箱子里翻出来的,
恢复出厂后,lan,wan灯全亮,sys不亮了,是不是坏了?
找了个9v,600ma的电源,我看你的是500ma的,这是烧了?

网友(2021-01-18):
我想说我刷的是从别处找的资源,但应该是这个,无线是tenda_8888 连上后进不去管理,猜不到密码

网友(2021-03-22):
腾达N300真的经典啊,cw必备

网友:
想改固件的mac地址

网友(2022-09-06):
而有人天也热图也太如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