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毁一个vivo手机喇叭

楼主(2019-04-11):
拆毁一个vivo手机喇叭,从坏手机上拆下来的有二个,拆一个看看结构

这部手机有二个喇叭

细看那黒色的和黄色的是铁粉及灰尘

用胶纸粘掉

喇叭电阻约7欧多

边上有一排字母及数字很小不注意还看不出来

要拆只有破坏性拆,振膜和音圈

磁铁

全部元件

最后收获—块磁铁还有小磁条

END

网友A:
以前还用这种手机喇叭做了个有源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用这种手机喇叭做了个有源音箱

这能发出多大声音?只有1x1.5cm大

网友:
一直纳闷,引线怎么这么耐用?

网友:
磁铁可以玩。

网友B:
铜线也不错,不容易拉断,收集起来留着飞线。

楼主:
也只有磁铁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线也不错,不容易拉断,收集起来留着飞线。

我还有好多卷漆包线,从0.07mm到0.31mm大概7,8种规格,这一点点难得收

网友C:
实测阻抗7.79Ω,看来这个喇叭的阻抗是8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阻抗7.79Ω,看来这个喇叭的阻抗是8Ω的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测阻抗7.79Ω,看来这个喇叭的阻抗是8Ω的

喇叭抗阻是在交流电中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