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的怪病?

楼主(2019-04-11):
我家的网换了几个路由器,当时设置的时候是可以使用的。第二天早上就神奇的能连接但不能使用。连续换了两个不同型号的路由器都是一样,后面还是换上第三种型号的路由器才好。这个有可能是路由器的问题吗?

网友:
设置有问题的概率较大。因为现在ISP为了及时释放IP资源,用一段时间(一两天不等)就会强制断线,这个时候需要路由器重新连接,有的是需要勾选这个选项的。

网友:
原因很多,有些是自己设置有问题,导致内网冲突。也可能宽带不稳定等。

网友:
我以前的TP更怪,每天早上5点就会死机,那时候没有人联网,非常莫名其妙,后来扔了换网件,再没死过

网友:
我姐家就是下半夜假死,只能重启

网友:
都和路由器有关

网友:
我用了7621千兆刷了潘多拉,一个晚上用正常,到了明天早上就死机,能连接但打不开,现在只有设置每天早上自动重启,以前用的9344刷的OP从来没遇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