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莫莫】拆一个intel英特尔320固态硬盘,40g老货

楼主(2019-04-11):
这个原本好的,就断电下直接就不认了,上电脑就只有8m空间。有点郁闷,百毒一搜挺多人这情况的,俗称8m门事件。

有没人知道修复方法,官方的刷固件软件刷不了,知道的大神希望不吝提供下修复方法,谢谢

网友:
上次还m币换了一个,改了U盘

网友:
intel早期产品不少有8m门。建议不要用了。

网友:
试试toolbox安全擦除

网友:
不得不佩服intel的做工,顶呱呱啊

网友A:
闪存没打胶,直接拆下改U盘吧

网友:
做工真是好呀

网友:
拆了改U盘吧。。

网友:
货是好的。但比较坏了,可惜

网友:
用的闪存是不是SLC?
木牙膏了

网友:
英特尔的做工确实好

网友:
谢谢分享  。。。8M门,这设计蛋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存没打胶,直接拆下改U盘吧

单个8G,双贴也就16G容量有点鸡肋啊,要是SLC的话还可以折腾一下,估计能用到U口换代完全不兼容还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个8G,双贴也就16G容量有点鸡肋啊,要是SLC的话还可以折腾一下,估计能用到U口换代完全不兼容还不坏:lo ...

叠焊呀,可以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个8G,双贴也就16G容量有点鸡肋啊,要是SLC的话还可以折腾一下,估计能用到U口换代完全不兼容还不坏:lo ...

双面2叠焊=32G,双面4叠焊=64G:lol:

网友:
安慰~还真不知道会这样,帮顶,祝早日修复。
不行的话搬板组新的固态硬盘也行,外壳还是金属的呢。木牙膏啦,明天补上

网友:
楼主你好的时候应该先升级固件的,0362固件是修复了的

网友(2020-01-08):
楼主,你的处理好了吗?我这遇到个320  160G的,和你一样问题

网友:
英特尔真会堆料!

网友:
原来似乎看过一篇修复的教程,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