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从零开始做一台微波炉点焊机。

楼主(2019-04-11):
最近几次修理过程中总是要焊接锂电,奈何烙铁功夫实在不行,每次焊个电池都得1小时(倒不是焊不上,主要焊点难看受不了。焊了拆,拆了又焊)。遂萌发了做个点焊机的念头。说干就干,直播从零开始制作点焊机。结果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的是在diy的过程中学习,巩固各种知识。本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在此过程中给自己提问题找答案。
下面请听题,为何点焊机变压器中微波炉变压器最合适?
答:听大家讲是因为该变压器为磁饱和变压器,瞬时过载能力强。适合点焊机的工作状况。
第二题 什么是磁饱和变压器?以及为何它的短时过载能力强。
这个问题我还在学习

旧货中拆到一个900w微波炉变压器,初级铜的一阵窃喜。
第三题这个部分是什么?在原设计中起到什么作用?做点焊机是否要拆除?

求助论坛得到回复,这是磁分路器,做点焊机要拆除。(至于什么是磁分路器,什么原理,有待学习)

国标25mm2电缆带皮绕了四圈。

网购点焊笔,点焊针。
点焊笔冷压25mm2电线。

给变压器次级砸两个100A开口线鼻

焊机快接头制作过程中有什么发现了几个问题,大家看图吧.这就是所谓的纯铜,能被强磁吸引(内部的铁螺丝和铁皮我已经拆除过了)

快接压接部分有个铁皮圈,纯铁的。还伪装自己是个铜圈。实在难以忍受。遂找来一截铜管一分为二替代原来的铁皮圈。

变压器次级线鼻上锡减小接触电阻。

套热缩管绝缘。

至此点焊笔,和变压器部分制作完成。下面转入控制电路的制作。不打算购买成品控制板。我觉得控制电路是点焊机精髓所在,不弄懂实在可惜。

网友:
插楼,不弄实在可惜

楼主:
控制电路大体思路如下。220v交流电经控制变压器降压进入整流桥,变为直流脉动信号,经限流电阻进入光耦,接单片机外部中断引脚。做过零检测,市电50hz,每个周期20ms,每10ms过零1次。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在0到10ms范围内导通,以控制导通角从而控制输出功率。
思路有了可是对硬件一窍不通,只能逐一学习,各个击破。

楼主:
电子垃圾中拆出各种原件备用。
bta41-800 可控硅两个
moc3021光耦n个
p521光耦一个

网友A:
初级铜线?
我也有一个900瓦的,看上去初级铜的,刮开是铝芯。次级倒是纯铜,有550克重,立马回本(变压器在垃圾佬那15元自己拆下的)

50平方去皮套黄蜡管只能三圈。

网友:
不错,什么时候搞个微波炉变压器也试试

网友:
我的控制板买了三年了,某宝的。 上述去次级绕电缆上个月完成。

自己真是得了懒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铜线?
我也有一个900瓦的,看上去初级铜的,刮开是铝芯。次级倒是纯铜,有550克重,立马回本(变压器 ...

我刮了一下,初级应该是纯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刮了一下,初级应该是纯铜的。

恭喜恭喜,900瓦的纯铜的,存世很少的。

楼主:
到家继续折腾,电子垃圾中拆出380v变12v变压器一个,现在输入端220v输出应该在8.67v左右,拆出db107整流桥一个,量了一下绝缘,测了一下参数没问题,准备上电试一下。

楼主:
补一个合照

网友:
祝楼主早日完工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发个图纸,给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吧,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发个图纸,给个电路图看看

还在画,不过我这种选手的图纸,一般都要放炮几次才能出炉。

楼主:
调试单片机程序发现多年不用的下载器坏掉了,经查输出5v电压不对,只有4.5v。拆开看了看,好像是一个贴片三极管坏了,型号2ty。电子垃圾中拆一个,换上。误打误撞竟然修好了。

楼主:
模拟了一下过零检测电路,看波形还是能符合要求的。

楼主:
下午写了单片机程序,接上电路。屏幕上显示的是两次过零之间的时间,单位是0.01ms. 16组数据全部都是14.36ms,14.35ms。跟理论数据10ms偏差太大。还在查问题在哪。好久没有玩单片机,头疼。

网友:
哇靠,抓到牛人一个,大家快来看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是没这个耐心,20块就能解决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