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全网首拆-Jeep牧马人卢比肯ABS/ESP模块内部故障维修

楼主(2019-04-11):
前段时间去年检了,当时做了一个工况下的排放测试后就ABS、EBD、BAS全亮了开始检测站的人说开出去跑一下就好了,结果第二天都还在报警。并且路试急刹,ABS再也没有激动人心的颤抖了
于是去到修理店连线查故障码,显示C2200,提示ABS模块内部故障
这就意味着通常情况只能更换了(4S报价2700RMB,货期一个半月),没有选择只能DIY了!

接下来开整:

故障状态

故障码,C2200,防抱死制动模块内部

维修提示

待宰的“马儿”

德国大陆集团旗下ATE MK61 ESP模块

脱开管路接头

拔下电控插头

向上拔出整个模块

电机部分

分离机械和电控部分

泵体部分,中上位置是油压传感器,这个是有12管
大炮的喔(每个轮子用三个阀控制)

电控模块,右中是电机的插件,这些洞洞就是电磁阀的线圈

上电磨,开膛破肚啦

内部电路

(下图中右侧,焊接前的三排插件)

这个做工是没得说的,可是.................
他就是坏了啊
原来的板子是用膨胀插脚直连电机和线圈以及对外的插件
没有焊接的!接下来就是把所有插件焊上了

(下图右侧,焊接后的三排插件)

检查一遍后,用高温热熔胶封装后原样装了回去。
接着上电、发车、挂档后当车速超过20km/h时还是铛的一声,那些灯还是继续亮了
.
.
.
.
.
.
.
.
客官请勿着急,接下来请用一定的速度跑一段时间后再次熄火、再次点火走路!
呀,完全正常了,没有报警、没有报警、没有报警!!!
顺利

后记:本次拆解纯属个人向数码之家各位大神学习实践之作,因ABS系统事关生死大事,请勿模仿,后果自负!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谢谢大家!
#牧马人#2009#3.8#ABS/ESP#

网友A:
这东西都能坏,罕见

网友B:
还是没看明白, 楼主的意思是插接件接触不良导致的故障?焊上就好了?

网友:
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C:
这不焊接工艺不靠谱。汽车上用这工艺,不敢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都能坏,罕见

查了一下,这个东西还真有不少坏的,电机、压力传感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看明白, 楼主的意思是插接件接触不良导致的故障?焊上就好了?

目前看来是这样的,毕竟快10年了,不停的高低温、震动什么的导致了故障!

楼主:
氧化倒是不像,可能还是插件接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焊接工艺不靠谱。汽车上用这工艺,不敢想象。

看着倒是很紧密,那个插针是中空的,像个锲子卡入通孔!
但确实全部焊接后目前就正常了

网友D:
难道还要元件脚都补焊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还要元件脚都补焊一遍?

就只是补焊了几个功率元件的引脚和接插件的引脚!

网友E:
首先得有辆牧马人才有得修

网友:
墨西哥的新工艺啊
插上不用焊接
是为了方便检修么   ?

网友F:
感觉JEEP的车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G:
这个工艺叫press fit 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d1a11bfa941ea76e58fa045f.html

网友:
看樣子,這次手術,混進了不少灰塵沙子?
有些圖沒有顯示?
維修過程沒有把故障重現并找出故障點在哪裡啊?
實話說,稍微欠缺一點兒說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得有辆牧马人才有得修

呃,好像很厉害的样子^_^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JEEP的车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

小毛病不少,基础还是扎实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工艺叫press fit 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d1a11bfa941ea76e58fa045f.html

高手,谢谢专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