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偶得"智商税"(超声波清洗神器)

楼主(2019-04-11):
说是坏了,让修修……修不好就算了✔
5V供电?超声波?洗衣服?上网一查,还一堆好评……

防水的东西,肯定打胶密封了……暴力模式上毛巾大锤……然后就直接上图了,两层外壳一次防水一次4颗螺丝固定

控制板,网上说是定时关闭。

已经进水了,原因是USB线那里是热溶胶封口的……奇葩了……不进水才怪……
所谓超声波就是双头偏心马达……怕是对超声波频率上有什么误解

电源乜順手拆了……看下就好,直接扔。以免留下隐患……

  最后十分钟时间得到USB线一根,还是双线的……

楼主:
看了下,优惠购还真有这玩意……

网友:
之前也买过,真是花钱买教训!

网友A:
好刀!楼主阉猪的?

网友:
之前买了一个,还50大洋一个的,用了一下,赶紧退了

网友B:
写着神器的,绝大部分都是垃圾,是真的垃圾

网友:
不少所谓的超声波清洗器就是装几个偏心马达进去

网友:
长得像苹果的鼠标一样,真正的超声波清洗机好像里面并没有电机,只有一块巨大的压电陶瓷片贴,但驱动板也比这个做的大很多

网友:
自从看到这种东西就知道里面肯定是偏心振子电机,所谓的电动超声波牙刷也应该是同理。以前做电机的时候,给定子浸漆的超声波机有浴缸那么大,工作的时候其实能听到比较尖锐的声音的。

网友:
真的智商的考验

网友C:
买一个碗那么大洗眼镜的超声波清洗机都200+了,50包邮你还敢想。

网友:
怕是对超声波频率上有什么误解

网友:
我觉得加湿器头也可以,以前洗9733风扇叶轮缝隙灰尘,用加湿器头喷到间隙也很干净,但不能长时间放在一个地方清洗,以免塑料过热变软。

网友D:
为什么我的注意力在鞋子上。。。是ro的靴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刀!楼主阉猪的?

( ‘-ωก̀ )我的"带水"老师,那是个吊坠刀,收起来是树叶的形状

网友E:
这玩意竟然是个震动器?电机貌似被某种液体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着神器的,绝大部分都是垃圾,是真的垃圾

这是实话  可是啊   还是有很多人  买抖音推荐的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碗那么大洗眼镜的超声波清洗机都200+了,50包邮你还敢想。

所以啊   神器吗    智商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竟然是个震动器?电机貌似被某种液体腐蚀了

usb口哪里进水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注意力在鞋子上。。。是ro的靴子么。。。

人本什么牌。。。我有同款的靴子,仿r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