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小风扇被不小心烧坏了,里面的芯片查不到资料

楼主(2019-04-11):
网上9.9买的,忘记是怎么烧坏的了,应该是接高压上了,里面的芯片烧了个洞,在网上没搜到芯片的资料,也可能是搜错了,芯片字母不太清楚了
有三个档位,三挡的风还是挺大的装一节18650有升压控制,里面有短路,电流很大,忘记拍电压表了就是这个芯片,型号(fm15006b)不太确定,看不清楚,找不到资料

网友A:
找到了也没有用,是个国产单片机,新的没有程序,要么接死最高档,要么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也没有用,是个国产单片机,新的没有程序,要么接死最高档,要么扔了 ...

已经把单片机拆掉了,直接接5伏充电器,当个有线的用了

网友:
有刷电机的还折腾什么,直接买一个得啦。芭蕉扇都做过好几次活动了

网友B:
我有一个被我不小心接了9v电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被我不小心接了9v电源烧了

我的忘了是怎么烧坏了,应该也是接高压上了,

网友:
boost升压故障的话,不如改电机线圈。玩过四驱车的话,把电机线圈数匝数拆解,然后改三股或双股并绕线圈。不用底下升压,直接弄个开关单档控制电机。充电部分用4056充电小板。不改电机也行,只是转速慢静音。

网友(2020-07-03):
有刷电机的还折腾什么,直接买一个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