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我也来研究一下助焊剂,发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9-04-11):
好久没发帖,终于可以不压缩图片直接上传了

   做维修的助焊剂肯定不离手的,最开始用松香,

接着用了助焊膏,一用就是好几年,这久生意也
淡所以研究一下助焊剂。
正题:
主要原料用的就是松香,而且是氢化松香,无色
透明那种。

这种松香坛友也用过,纯度可以的,直接使用不
会有黑色残留,所以想着找一种溶剂来溶解它方便
使用。
我这里用了3种,应该是4种溶剂,亚克力胶也用了
想着里面成分是有毒的丙酮,所以直接不搞了
1,液态石蜡油,成分石蜡油,看坛友跟着买的
食用级液体石蜡,透明,也很稀用来溶解氢化松
香应该很好。

2,车用化油器清洗剂,
其特征、配制方法如下: a配方:甲醇12%、丙酮10%、甲苯38%、200#溶剂油40%。
b将以上原液配方配齐,再加抛射剂的原料高压丙烷,其原液与抛射剂配比,比例为6∶4,
其方法,先将原液按比例配制并充入铁罐内,再将抛射剂充入铁罐内配入后混合均匀,包装成成品
(网上复制的成分)

3,油墨溶解剂,成分不明,

合体看一下

店里面没有加热的容器,还特意买了一罐可乐喝掉,
剪了一个底座来融化,温度300,风力3-4级,丢一边
慢慢加热就ok了,

成品,有的图片没拍,粘稠度根据加入氢化松香的多少
来掌握你想放在瓶子里面用针头就少放一点松香,想放在
敞口罐子里面用毛刷粘着用就多放一点松香,至于有的人说
会结晶,我的的这个没出现过啊,再稠都不结晶,像胶水一样。
不怕油腻的推荐使用这种。

接着是用化油器清洁剂,松香放进去之后摇一摇就分为2层
液体,上层60%左右(甲醇12%、丙酮10%、甲苯38%),下层40%左右
200#溶剂油40%),有的图片没拍,自己弄一下就知道了。松香
放进去不要急,慢慢就溶解了,是淡黄色液体。我是吧上层
浑浊液体倒掉,因为含有甲苯有毒,使用了下层的200#溶剂油,
可以用但是挥发很快,溶剂油应该也对身体有害不推荐使用。

接着是使用油墨溶解稀释剂,这东西成分不明,买来也是
没标签,卖家描述是无毒环保的,可以加进记号笔里面、也可以
擦除一些标签字。挥发性很小,用电烙铁或者风枪加热后挥发了。
溶解后不粘稠,可以直接加进BGA芯片里面,这个溶解有点慢,氢化松香
放进去后不管加热还是摇晃,都溶解的慢,松香撵成粉末也一样,要等
到第二天来一看就溶解了,和泡药酒一样的。
各位可以看看有没有毒,店家描述也不可靠,特别是还要用风枪电烙铁加热
如果五毒,我自己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用的溶剂。

这个是油墨溶剂+氢化松香溶解后放进注射器

这个是油墨溶剂+氢化松香溶解后放进松香笔

这个是液体石蜡油+氢化松香溶解后放进点胶瓶

这个是200#溶剂+氢化松香溶解后放进注射器

这个合照标注

这个是风枪400度加热后效果用镊子刮一刮就是一层松香

油墨溶剂和200#汽油的已经是固态了,不用清洗
也可以,让他作为防氧化层

石蜡油的还是液态的油

这个是油墨溶剂+氢化松香溶解后放进注射器,打进BGA芯片

这个是油墨溶剂+氢化松香溶解后放松香笔,可以刷在
焊盘上

完结!
总结一下,我要找的助焊剂是一种无毒、环保、流动性好、
焊锡浸润好、焊接无残留。所以觉得油墨溶剂+氢化松香
好一点。
改进:查了网上配方,说是要加水杨酸更好焊一点,我也
没有,各位看官有的可以加一点进去试验一下。

网友A:
一直石蜡油+松香。就是费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石蜡油+松香。就是费纸....

石蜡油搞在手上粘得很

网友B:
以前油墨用松节油洗过,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楼主试试松节油+松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油墨用松节油洗过,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楼主试试松节油+松香吧

松节油没买到,不知哪里买

网友C:
还是买成品吧。我前两天买了个成品。正在测试中,看看他酸性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成品吧。我前两天买了个成品。正在测试中,看看他酸性多大。

买了成品了,16块一瓶那种,正在路上

网友D:
无水酒精好了,无毒也没腐蚀性,和汽油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水酒精好了,无毒也没腐蚀性,和汽油差不多。

无水酒精没买到,买过药店的试过,焊接容易炸水珠,挥发性大,放着放着就很粘稠了

网友E:
为什么不试试无水酒精+氢化松香?感觉挺好的,刚用完还有的粘稠,放几天后就完全固化了,可以作为防氧化层,而且溶解度高,少加点酒精可以粘稠一点,多加点酒精流动性好,如果嫌它干的太快,还可以加一点点水,要半个月一个月才完全固化,要洗板也容易,直接酒精一喷一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试试无水酒精+氢化松香?感觉挺好的,刚用完还有的粘稠,放几天后就完全固化了,可以作为防氧化层 ...

是否可以找一种溶剂,沸点在150-200度,五无毒,溶解性大,更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找一种溶剂,沸点在150-200度,五无毒,溶解性大,更好

其他的溶剂要不有毒,要不易爆,就算相对低毒安全,也不宜获取,譬如环辛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水酒精没买到,买过药店的试过,焊接容易炸水珠,挥发性大,放着放着就很粘稠了 ...

化工店、试剂店有卖,分析纯,500克作业一玻璃瓶10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他的溶剂要不有毒,要不易爆,就算相对低毒安全,也不宜获取,譬如环辛烷。 ...

查了一下,这个沸点可以,有毒,对眼睛皮肤有刺激,易燃易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化工店、试剂店有卖,分析纯,500克作业一玻璃瓶10元钱。

这个不能常时间放置,容易干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能常时间放置,容易干

酒精的特性,没办法。密封保存好一些

网友H:
除了石蜡油和酒精以外,你能搞到的有机溶剂都是有毒的,哪怕是石蜡油和酒精也是有毒的,只是毒性小不明显罢了。
甲醇会瞎眼,丙酮,石油醚,氯代烃会致癌或者有肾毒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除了石蜡油和酒精以外,你能搞到的有机溶剂都是有毒的,哪怕是石蜡油和酒精也是有毒的,只是毒性小不明显罢 ...

特别是苯,致癌能力妥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这个沸点可以,有毒,对眼睛皮肤有刺激,易燃易爆

环辛烷的毒性、刺激性算是低一点的,不过还是有毒性,易燃易爆,所以还是不能用。
包括液体石蜡高温加热也有致癌风险,油墨溶剂配方各异,很可能含有甲苯、丙酮等等,危险性也不低。
酒精算是比较好的,平时密封保存,如果干了,再加点进去摇一摇又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水酒精没买到,买过药店的试过,焊接容易炸水珠,挥发性大,放着放着就很粘稠了 ...

药店的只有70%左右浓度,含水量太大,必须要95%以上的,无水的也不一定最好,容易干,90%到95%的应该比较好,不易干,焊接也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