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理坛友风间尘赠送的松下电批

楼主(2019-04-11):
打理坛友风间尘赠送的松下电批
拆榴莲包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053
没有外伤成色还是不错的(这是个拼装的机器)EZT640的外壳波箱批头夹扭力调节应该是EZT141的,这两把设备的外壳就是一个磨具出来的
话说松下的批头夹做得不怎么样一颗小小的钢珠固定,批头晃动厉害上下前后左右都有晃动
看看动图就明白了
要是能嫁接下面这个批头夹就好了,这个批头夹三颗大钢珠固定几乎没有间隙也能装双头批
上次说了声音有点不对拆开打理下
电机有点浮锈信息看不清了550电机
拆波箱拆下这两个固定销就能拆开波箱了
两级行星减速都是塑料齿轮(估计是换过齿轮)记得原装的二级是金属齿轮,能怪声音不对几乎没有润滑油了
齿轮外壁也是所料的,扭力顶开处加了钢环
清理干净重新上黄油
上好润滑油装好波箱
楼下更精彩

楼主:
开关篇相信看到榴莲篇的坛友都会记得这开关木头的(话说这木头密度好高不知道是什么木头)木头的耐磨新还是没法和塑料比,卡座固定销差不多磨平了得重新加固一下
找来一块2MM厚废铝合金板子
打磨成这样
一面用锉刀打花好上胶
木头开关按键也要重新加工一下,画好线加工
左后成这样
装上铝片比划一下看看合不合身
木头按键原来只是粗加工没有打磨,强迫症的我还是用砂纸打磨一下吧
打磨完了效果立马不一样了啊,手感也好很多没有专用的木头油上点油会更好只能等包浆了
完事上胶把加工好的铝合金合体
价格小弹簧
装上试试
效果还不错
和原来对比一下差别还有很大哦,看着舒服多了手感也好很多估计比原装塑料的手感还好
楼下继续

楼主:
电池和充电器篇拆机三洋大红袍动力电池,可惜只有一节了要不可以三节并联或两节串联改成7.2V的用
大红袍内有钢印
三洋商标钢印
接线做好绝缘安全无小事
装好外壳试机没问题经过打理声音正常了
试试螺丝
扭力还蛮大的转速地点改成7.2V估计会很爽
充电器用老摩托罗拉充电头改装的
摩托罗拉充电头拆机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6188
充电中红灯亮
充满转灯了

工具不错下次改成7.2V和调速开关
再次感谢坛友风间尘慷慨相赠!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开关帽做的不错

楼主:
是的原主手非常巧啊用砂纸打磨了一下看着更舒服了手感更好了

网友A:
问个问题,松下电批这么火,到底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松下电批这么火,到底哪好?

除了批头夹不是很满意其它哪都不错精致小巧轻便结实手感也很好

网友B:
原来那开关做的就够牛逼得了,您这更胜一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和充电器篇拆机三洋大红袍动力电池,可惜只有一节了要不可以三节并联或两节串联改成7.2V的用
大红袍内 ...

141齿轮本来就是尼龙的不是金属的
扭力调节最适合拆卸电器螺丝,用来拧木螺丝有点过分啦
电池部分改造有些马马虎虎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和充电器篇拆机三洋大红袍动力电池,可惜只有一节了要不可以三节并联或两节串联改成7.2V的用
大红袍内 ...

这手艺实在不错啊。

网友E:
原主的大方赠送真是送对人了

网友F:
这电批带不带离合?

网友G:
太喜欢你打磨过的按钮了

网友:
啥也别说了,盘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那开关做的就够牛逼得了,您这更胜一筹

强迫症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1齿轮本来就是尼龙的不是金属的
扭力调节最适合拆卸电器螺丝,用来拧木螺丝有点过分啦
电池 ...

以前见过141拆机好像二级齿轮是金属的啊难道我记错了?
电池这是临时用用等买上电池改3并或7.2V所以随意接线临时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艺实在不错啊。

主要是原主的手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主的大方赠送真是送对人了

哈哈不能辜负了原主的好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批带不带离合?

只有扭力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喜欢你打磨过的按钮了

看着都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