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坏的U盘好像论坛一位老板做的,还有个HIFI电源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9-04-11):
收到一个U盘,好像32G的,知道一般都是坏的,
果然,插上要格式化,容量就200M,没格,找找,
开壳的时候掉出来一个贴片,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
看了一下图里右下好像少了两个东西,焊上去还是老样子,
百度了一下主控和存储,在论坛里找到一个类似的U盘图片,
知道的来说说?

下面这个据说是HIFI电脑用的电源滤波板,上面各种电容,挂咸钱半天没人问。。
本来是8个小白方块,少了两个,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两种接口,两边都可以上挡板,淘宝上找那个牌子,找到几个,这个板卖三百多,,

固态电容,电解,钽电容,都有,

背面就比较干净了,

也没试能不能用,,,

网友A:
U盘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B:
两个原件焊反了吧?换过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图片看不清楚

额,下回吧,没有好的微距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原件焊反了吧?换过来试试

问题就在这里,好像少了两个东西,里面只找到一个,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试了几种,都一样,才求助的,其实也想放弃它了,

网友:
U盘上的貌似指示灯
滤波板挺有意思

网友C:
电容少了两个应该也能用,不过可以拆零件,放在阻容球泡里面减轻频闪。

网友D:
这滤波板直接插在PCI或PCIE插槽里就行了?这个有卵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少了两个应该也能用,不过可以拆零件,放在阻容球泡里面减轻频闪。

阻容球泡一般用耐压400V的电容安全点,最低好像都几十V的,这板子的电容耐压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容球泡一般用耐压400V的电容安全点,最低好像都几十V的,这板子的电容耐压不够啊 ...

确实是,灯珠断路空载电压会很高。只能装在一些暗光有频闪,电路仓够大的手电筒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滤波板直接插在PCI或PCIE插槽里就行了?这个有卵用?

这个是通过PCI E 插口取电,然后从另一个PCIE口输出吧,应该是有用的信仰,玄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通过PCI E 插口取电,然后从另一个PCIE口输出吧,应该是有用的信仰,玄学, ...

这个是并联 再说从主板设计思路上要这个串联做什么

网友:
  信仰卡~~~用集成声卡的加什么都是徒劳~~独立声卡都有完善的滤波

网友:
之间不是电容 中间是LED 最右边那个才是电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