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谁玩过汽车刹车led爆闪灯啊 能改常量吗

楼主(2019-04-11):
这个爆闪也太烦人了 也不能验车 还会被交警管 能不能改成常亮啊 led怎么也比卤素寿命长啊

大家看看

8脚没有丝印 灯板里面有个五色环藏着

网友:
跳过就好啦

楼主:
那得拆掉串个电阻 因为小灯和刹车灯都在这个灯上面 要求是小灯暗一点 刹车灯亮一点

网友A:
超反感家用车刹车灯改爆闪的,
改的人自以为很酷,看得人感觉像傻X,
再一个就是非常不安全,人人都是刹车常亮,你来个闪烁的,突然急刹可能后车还没反应过来你这是刹车信号(后车心想这车灯好有趣 怎么会闪呢?) 已经撞上了,(高速行驶秒速几十米)。

网友B:
拆掉换驱动,淘宝有1到2块的驱动卖,很小一块的
觉得烦怎么一开始就不直接买常亮的呢,有些车自带爆闪,但那也是在急刹车的情况下才会闪,自己换这种灯我觉得除了装逼完全没有用处,还容易让后面的车引起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换驱动,淘宝有1到2块的驱动卖,很小一块的
觉得烦怎么一开始就不直接买常亮的呢,有些车自带爆闪,但 ...

我手里的电子垃圾就没有买的 不是捡的就是送的 要么在别的地方拆的

网友C:
跳过两个电路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过两个电路板就好了

那就是不要横流了呀 led不懂诶 要搞个三极管二极管什么的弄下吗

网友D:
我们这里出租车大多数全是这种,没人管啊,按理说不给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不要横流了呀 led不懂诶 要搞个三极管二极管什么的弄下吗

你测一下电路板输出多少,如果是12V,就接个7812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超反感家用车刹车灯改爆闪的,
改的人自以为很酷,看得人感觉像傻X,
再一个就是非常不安全,人人都是刹车 ...

这样来说,我最不喜欢手电上的暴闪SOS等,不利于过安检,1AA的尽量改成单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反感家用车刹车灯改爆闪的,
改的人自以为很酷,看得人感觉像傻X,
再一个就是非常不安全,人人都是刹车 ...

我也感觉是,改这些影响行车安全的指示灯的人都是傻,逼。 他根本就没懂得这些指示灯的含义,还以为这些东西都能耍个性。

网友F:
改了几个12V的灯条放里面,特别耐用,亮度也很好,我是直接塞尾灯里

网友:
使用爆闪灯容造成事故,沒公德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了几个12V的灯条放里面,特别耐用,亮度也很好,我是直接塞尾灯里 ...

对 基本差不多 这也是贴片灯珠 看来需要用适当的电阻来匹配高亮和低亮了 不知你的高低亮度是怎么弄的? 有没有串二极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一下电路板输出多少,如果是12V,就接个7812就好了

是12 v的  7812太大了 而且还要实现高低亮度两个档位  算了 就直接一个串电阻 一个直通吧 这样就有高低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里出租车大多数全是这种,没人管啊,按理说不给搞

北京相对严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来说,我最不喜欢手电上的暴闪SOS等,不利于过安检,1AA的尽量改成单档。 ...

同样的我也不喜欢手电筒的爆闪档,虽说紧急关头能SOS,但是日常根本就用不上,反而成了阻碍。
非得在手电筒上加SOS档就应该用独立开关。

网友:
短接2ty试试

网友:
说个方法你试试吧,在控制板到LED之间,并联一个电容,容量100uf开始试验,换电容容量大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