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爱国者MP3播放器P770和一个索尼MD

楼主(2019-04-11):
外壳上的型号信息可能磨没了,找了半天才找到型号,
播放正常,屏幕不显示了,
声音还是不错的,毕竟当年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产品,
居然卖2900??后面降价到790??这掉价也太坑了吧,,
重金20元从大柳树市场收来的,,,
金属外壳,手感真是好,这也是要拿下的原因,,

背面啥都没有,ID也搜不到东西,,

充电数据口和RESET孔,那个是输入还是什么鬼,

停止关机键,录音没试,,

耳机,线控哦,下回看到爱国者的线控还是可以拿下,之前都不要的,,

两个螺丝下了就打开了,东西还不少,

左边是换上的电池,原来电池不行了,扔了,三星的两个都是内存??

后盖,铁皮包塑料的,手感和重量控制得很好,

正面也是包的,

全家福,

小黄豆还不少哟,

开机亮灯,读的时候像硬盘灯一样闪,,

下面这个是索尼MD,很新的外壳,上家拆的时候把排线弄断了,
15线,这飞线工程太大,,录音排线也断了,这个两线,还好,

漂亮的蓝色,

电路板,索尼后期的产品,带MINI USB口的,可惜了,

网友A:
2900。。。我觉着减个0我都不会买,感觉自己木耳朵,很幸福。

网友B:
索尼MD录音排线通病,我有一个也是排线断了飞线

网友:
没玩过MD,也不去玩了,贵。板子元件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00。。。我觉着减个0我都不会买,感觉自己木耳朵,很幸福。

所以拆这个机子的时候我就说,再也不拿爱国者的任何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尼MD录音排线通病,我有一个也是排线断了飞线

这个应该是上家拆的时候不小心弄断的

网友:
存一台建武MD台机和索尼台机,当解码器用!碰到MINI机咱也玩儿一台!

网友:
买爱国者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嘛,2900块钱就290是机子的价格,剩下的都是爱国税

网友(2019-05-16):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上家拆的时候不小心弄断的

用着自己断的,排线有点短,没有余量

网友(2019-06-26):
爱国者播放器感觉音质没什么出众的,还有这款,价格也高,相当于其他品牌的HIFI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900。。。我觉着减个0我都不会买,感觉自己木耳朵,很幸福。

其实爱国者那个做工和用料不算差,但是价格好贵.

网友(2021-01-12):
从图上看 md的型号应该是n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