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初次体验全手工制作2246EN/ASM1351固态优盘

楼主(2019-04-11):
最近跟着大佬们一起玩起了2246EN固态优盘,因为早就听说这种优盘可以达到固态硬盘的速度,所以十分想体验一下,但是成品有某宝上的价格实在高的吓人,正好这次跟着群里的大佬们一起做,不仅可以体验优盘的速度,也可以感受diy的乐趣。因为我的水平有限,很多地方都是在大佬们指点下完成的。跟着大佬们在乐老板那订了十片光板,

又在某宝上订购了元件,然后就开始贴了。

之前有大佬说这个元件很小要用放大镜,确实如此,如果你不借助它,真的看不清啊。。。贴的整个过程还是很顺利,

但是第一次上机,发现灯不亮,大佬们提醒灯是不是反了,一查果然是。哈哈。可是把灯换了方向,灯是亮了,但是桥接刷不进固件,上放大镜一看,原来是桥接连锡了

再次对桥接进行处理,固件刷上了,但又发现id全是乱码,考虑是主控虚焊,在对主控补焊后,终于没问题了,然后上了东芝9ddj芯片,开卡很顺利,请看速度图。

这次一共做了10个,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一起交流经验,看得上的,也可以联系qq:51770268。

网友:
可以搞个diy包,一般新手都搞不了

网友:
牛逼呀,这么小

网友:
小兔子乖乖

网友A:
这东西都机器贴的,有现成的没存储芯片的套料板卖,你偏要练眼力和手艺,,自己焊个BGA就可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都机器贴的,有现成的没存储芯片的套料板卖,你偏要练眼力和手艺,,自己焊个BGA就可以呗 ...

你知道现在习半成品板子得多少钱么?某宝有,你了解一下,手工玩,一是便宜,二是diy乐趣。

网友:
高手如云啊,厉害,支持

网友B:
最近对这个也来了些兴趣,想弄些光板来练练手,技术是比小白还白,哈哈。能否私信介绍一下乐老板,也去订几片。

网友C:
不知道哪位老板有2246EN主控的BGA 272 U盘套料呢?

淘宝只能买到IS903的,想上东芝高性能8CE的272片子,感觉用903发挥不出来,想上2246EN或者2246XT

但基本都是TSOP、BGA 132(152)、甚至316,基本没有272原生设计的

如果实在找不到,只能找万能转换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现在习半成品板子得多少钱么?某宝有,你了解一下,手工玩,一是便宜,二是diy乐趣。 ...

上面也没几个元件,,按市场3分钱一个焊盘贴片加工费,能有几个钱工钱,怕是某些人坐地起价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哪位老板有2246EN主控的BGA 272 U盘套料呢?

淘宝只能买到IS903的,想上东芝高性能8CE的272片子,感 ...

EN  有272双帖的 不过不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EN  有272双帖的 不过不便宜

我不是要正常SSD料板哦,我是要U盘料板。也就是桥接芯片+SSD主控+BGA 272颗粒(单、双无所谓,上个牛B的2通8C的颗粒)

如果实在找不到,最后可能会用M.2 22*80m来贴,就是比U盘大,其次要带一根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要正常SSD料板哦,我是要U盘料板。也就是桥接芯片+SSD主控+BGA 272颗粒(单、双无所谓,上个牛B的2 ...

上个272转152转接贴就行了。我有个2246en的  上了272 东芝双帖5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对这个也来了些兴趣,想弄些光板来练练手,技术是比小白还白,哈哈。能否私信介绍一下乐老板,也去订几 ...

你到某宝搜乐邦数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哪位老板有2246EN主控的BGA 272 U盘套料呢?

淘宝只能买到IS903的,想上东芝高性能8CE的272片子,感 ...

272-152转接贴 我已经贴上了 完美转接

网友E:
请问这玩意儿有套料买么?点位图?阿宝搜到空板,主控,桥接芯片,都是分散的,其他小玩意儿比较杂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玩意儿有套料买么?点位图?阿宝搜到空板,主控,桥接芯片,都是分散的,其他小玩意儿比较杂阿? ...

我有做好的,如有需要,加51770268详谈。

网友:
元器件东拼西凑几家购买,也不划算吧,楼主合下来多少钱一个

网友:
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