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单而大胆的测试!德力西空开大电流测试

楼主(2019-04-11):
一简单而大胆的测试!

4A的··没错啊!

都到7.3A了,没动静~!再加大电流!

还不跳!

还是没动静···

  够坚挺的!

心疼电瓶····不能再加了!!!
加了也无用~!
因所要的结果就是4A左右跳闸保护~结果死活不跳~~
不合格~不敢用啊!
花钱购了个废物!
退货?
卖家没送运费险!
当然我也忘购运费险了。。。
因电流是2.7A,本来购3A的最合适的,想着留一丝丝余地~

就购4A的空气开关做为过流、过载保护用!
结果到手测试,再大的电流也不会跳闸,短路没敢测试
死活不跳闸~这是啥意思?
是购到假货了???
测试方法··交流与直流是有一定差距~
交流的用在直流上···直流的没灭弧··
坛友们,给个意见?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难道直流和交流不一样?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不知道怎么理解,楼下应该知道。

网友A:
似乎是在输出疯子下部一小孔,用1.5或2的六角匙可以调整过流整定电流的。原理是调整双金属片的动作启动支点

网友:
那个6000A的数字是什么鬼?

这玩意,你想让它跳的时候它就是不跳,你不想让它跳的时候它就乱跳

网友:
直流和交流肯定不一样啊,呵呵。这种一般都不很精准 ,家装的时候都按1.5至2系数选。如果太准 了,天天跳还得了。如果是直流的,自己做一下电子式的比较准 和快速

网友:
电压太低了

网友B:
买个自恢复保险不行吗?

网友:
电压问题吧,电压太低,没办法激发线圈引起动作。
我们的空气闸刀开关,运行的电器标称功率一超过额定电流就立马跳闸,只能间歇性开机。

网友:
如20A 断路器 额定工作电流20A,不超过20A不会自动断路,过载1.2倍电流达24A,不会即跳闸,而延时10分钟后跳闸断路,过载1.5倍达30A延时6分钟跳闸,过载2.5倍0.5分钟跳闸,而过载6-10倍0.5秒瞬时跳闸,电流过载倍数与延时数成非线性关系,各型号有不同设置。

网友:
内部是电热脱扣弹片,所以累计热量时间动作值要看具体时间甚至室温影响,过流2-3倍几秒钟还是能扛住的。

网友C:
你可能买错型号了,要买直流能用的空开,这样试验才有意义。
可以参考电动车上的空气开关型号买。

网友:
另外,有的空开是电磁铁脱扣,需要注意极性好像。

网友:
220V的交流的空气开关,拿 12V直流来测量电流,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
220V 4A
12V  4A

二者不在一个级别上吧?

网友D:
交流和直流不一样吧 220V4A得8.5K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自恢复保险不行吗?

要耐压100V左右的,自恢复保险耐压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和直流不一样吧 220V4A得8.5KW了

神计算啊??····惊到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买错型号了,要买直流能用的空开,这样试验才有意义。
可以参考电动车上的空气开关型号买。
...

是有·交·直流之分,购前网上查了下···得到在交流中可以灭弧,用于直流上来灭弦功能基本失效!其它的没多大关系!
使用的地方是约100V直流~
就是要用这空开的过流保护~超3A跳~短路跳~购小了又怕误跳···所以购4A的~!结果···13A都不跳!经测试这空开不合适用于我的电路应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在输出疯子下部一小孔,用1.5或2的六角匙可以调整过流整定电流的。原理是调整双金属片的动作启动支点 ...

中午才那么一小会吃饭的时间~只能做这简单的测试!
再复杂的也没有设备。。。
在底部是有那么一个调整的···空开用的多了···从没调过··总想着厂家调整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