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好工具越来越多,威克士这次做的不错

楼主(2019-04-11):
对锂电角磨机一直耿耿于怀,为何这么说?先上几张图

对,这是几种迷你的气动角磨机,对于工具控,DIY迷来说,气动工具是入不了我们的法眼的,我们DIY、家庭维修,还得准备个气泵,这个谁能忍?

再来看看市面上的电动角磨机,主流的有三种类型,220v角磨机,12v角磨机,18v角磨机;

220v的角磨机,你喜欢吗,我反正不喜欢,家里用不方便,可以忍,可是在户外无法使用,干不了“坏事”啊

12v角磨机呢,市面上12v角磨机很少,主要就是TCH这个二三线国产小品牌,以及博世和米沃奇各一款,TCH无论是品牌号召力、造型、性能,均令人提不起兴趣,价格倒是比较友好;而博世12v无刷角磨机,确实不错,可是价格很贵,国内还买不到行货,几个淘宝店倒是可以买到海淘货,至于米沃奇那款,淘宝没得买,只能自己海淘,闲鱼有两家也可以搞到!

18v角磨机,这两年算是百花齐放,国产的不贵,两三百元,加上两块电池一般也不超过五百元,进口的更不必说了,博世、日立、牧田、得伟、米沃奇、麦太保……都有自家的镇宅神器,不过无一例外就是一个字,贵!大有、东成、威克士这三家国产的,也不算便宜。这类角磨机,工业用途一般没问题,工具爱好者使用,还是笨重了一些,不过呢,聊胜于无吧!

为什么厂家看不到商机呢?为什么做不出2寸、3寸的,像2寸气动角磨机那样精致的无刷角磨机呢?就这个问题我一直有点迷惑!所以一直想就此发个帖子,和工具控们讨论一二!

今天闲着没事,准备发这个贴和大家讨论一下时,搜索淘宝角磨机的图片素材,欣喜的发现,威克士出了一款新品无刷角磨机WX801,除了电压是20v不是12v以外,感觉各方面都很潮,有可能完爆博世GWS12V-76!一直对威克士的工具不太感冒,但是这款威克士新款角磨机,从我看到第一眼时,就非常喜欢,这才是号称设计能力强大的威克士,应该做出来的产品!

欢迎大家讨论,我个人表示,很想入一台这个角磨机,你们呢!

网友:
昨天刚入手了一个国产亚特59的,看看质量。

网友:
干坏事用得上,便携

网友:
这个看着很MINI啊,DIY用不错。。

网友:
这个diy应该很衬手,轻便!

网友:
1.这种没齿轮箱减速增矩,打磨点小玩意凑乎,正规干活比如切钢筋、切螺丝啥的就干不动了。2.带电机头部那么高,进狭小空间也完全不如普通角磨机。3.耗材既贵又难买。结论:有富裕钱,买个当辅助工具或玩具还行,只买它一个指望它干活就算了。

网友:
小巧精致,但头部偏大。

网友:
小巧干不了重活,工具讲究结实耐操,
干活都是要去力气大,

网友:
好工具,和bosch的那款差不多。辅助用不错。

网友:
4寸的角磨机都只能切小东西,所以才有5寸的,甚至7寸的,切粗管子

网友:
咱县城现在开始锁电动车了,只要没停进指定停车位方向不对都锁,然后上城管那交十块,再开锁。备一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
因为有大有电池,一直想买个大有的角磨机,但细想,手头有个220v的了,买来备用也是浪费,所以一直没下手,现在大有闲鱼上只要300了

网友A:
这一款我并不看好,原因是威克士的无刷主控实在是问题多多,我很怕用着用着直接冒烟了。

不过说回来,无论是米沃奇2522,还是博世GWS12V-EC,均使用的是3英寸制76mm锯片,这种锯片能买得到的地方很少。而且,米沃奇2522比博世GWS12V-EC多一个集尘罩,中间孔直径9.5MM,完全无法使用75mm小鹰锯片,博世可以勉强使用。

威克士这一款无刷角磨机WX801,应该可以直接使用本家的75mm小鹰锯片,从图片可以看得出来,锯片夹头使用的是12/16标准公制夹板,这确实比上述两个机器耗材节约了不少。

不过此类无刷电机控制板有个通病,长时间使用后开关至手掌处发热量巨大,必须自己进行改造,米沃奇内部内容设计有余地,开关处有预留散热孔,比较好改;博世就必须自己两侧想办法了,改造费用最低要160元。
看看楼主发的最后两张图,威克士这款无刷角磨机WX801与博世GWS12V-EC基本一致,大拇指控制开关的地方,两侧无散热孔,不好改散热片,内部空间太小了。

网友:
牧田不是有款7.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款我并不看好,原因是威克士的无刷主控实在是问题多多,我很怕用着用着直接冒烟了。

不过说回来,无论 ...

这个威克士角磨机,不是无刷的,叫做20v直驱,不过我发帖时,误写成20v无刷角磨机!
我笔误,你跟着犯错,称“威克士这个无刷角磨机不好,威克士无刷主控问题多”,说明你没没有仔细阅读关于这款机器的介绍!

这款角磨机好不好用,不能在这里纸上谈兵,就像当年bosch go上市前,大家期待挺高,实际上到手之后,才感觉比较坑。

不过这款威克士角磨机的造型、尺寸、颜值上看还是可以的!

楼主:
牧田7.2v,国内闲鱼里大多是洋垃圾,品相太差。日亚有新的很贵。最重要的一点,这货转速据说很慢,5000转左右,后果就是不适合切割,打磨的效率也很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一款我并不看好,原因是威克士的无刷主控实在是问题多多,我很怕用着用着直接冒烟了。

不过说回来,无论 ...

这是直驱的,转速太高,锯片就不要想了,太危险

网友:
看看WORX的切割机.居然用切金属的锯片修边切割木制家具,这真的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直驱的,转速太高,锯片就不要想了,太危险

我手里的琢美8220和博世GRO-12v-li电磨,应该也没有齿轮组,那么也是直驱的,转速2万转以上,甚至3万转,装上直角弯头,也可以作为角磨机、角向切割机使用。

我不知道你说“直驱”、“转速太高”,就不太适合装锯片,太危险,是什么意思,能否解释一下?是不能切割还是不能打磨?威克士官方给出的视频和图片介绍,正适合这些工况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