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6plus更换尾插接口

楼主(2019-04-11):
同事的荣耀6plus,充电线插头把尾插接口给搞烂了,短路烧黑了

2处的触点都不保了

剪了头,后面的线自己留着备用了

开机

看看机型,网上找拆机方法

自制加热台

钢化膜的包装兜好手机加热

开细缝

塑料卡片划开四周

说是纤维后背,防弹的

2014年底出厂的

全包裹

下尾插盖板

早没质保了,直接捅

外放

充电口的进水标够鸡贼的,谁用这手机都会红

一体的

拆开全部,石墨膜小心揭开

拧螺丝

这么多,幸好都是一个型号

双摄

细线路板怕断头,后部衬着加强铁板

振动电机不撬下来了,焊下

双卡是分开的卡托,第一次见。

取下的主板,和苹果学的?

看到mirco母座的结构了

找找自己的垃圾堆

和常见的不同,是反向的。

网上下单了,先拆下坏的。

热风枪取下

吸锡线处理

新的刚到

焊上

清洗

大致装好,没拧螺丝前

测试,电流0.8A

正常开机

拧好螺丝

恢复

网友A:
如果充电宝用这种头就好了,这种头不易坏。

网友:
技术越来越好了,恭喜

网友B:
沉降式的接口强度相对好些,我的4056充电板,有好几片贴片接口掉了。

网友:
楼主的手艺很好

网友C:
我有部移动版的。用刷机精灵没有解锁刷机坏了,手机不停重启关不了机。电池电量过放了,现在拆下电池用万能充直接充电也充不进电。

网友D:
我的是磨损了,充电接触不良换了usb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0

网友E:
手艺不错,装回去用风枪的话不需要吸锡线吧?

网友:
恭喜修复,手艺很不错,木牙膏了,帮顶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充电宝用这种头就好了,这种头不易坏。

也得看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沉降式的接口强度相对好些,我的4056充电板,有好几片贴片接口掉了。

常见的,手机pos器里能拆很多,质量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磨损了,充电接触不良换了usb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0 ...

拆修之前,就是参考你的帖子,交20M学费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不错,装回去用风枪的话不需要吸锡线吧?

怕吹化了里面的塑料件,没用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部移动版的。用刷机精灵没有解锁刷机坏了,手机不停重启关不了机。电池电量过放了,现在拆下电池用万能 ...

别是电芯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修之前,就是参考你的帖子,交20M学费给.

客气了

网友F:
焊好尾插之后用的什么水清洗啊?洗板水吗?

网友G:
其实水果的雷电头设计最合理不容易坏,其次就是type-c,microusb口最容易坏。这机子后盖要加热拆开,装回去要不要涂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好尾插之后用的什么水清洗啊?洗板水吗?

洗板水,wd-40清洗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水果的雷电头设计最合理不容易坏,其次就是type-c,microusb口最容易坏。这机子后盖要加热拆开,装回去 ...

拆的时候加热到位,没多少破坏。粘性还好,直接扣回的没涂胶

网友:
没有风枪,都是往里面堆锡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