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个金税盘

楼主(2019-04-11):
金税盘插座坏了,接触不良,拆开看看,顺便重新焊接插座,焊好后测试一切正常。因为原来用力过大,整个插座从焊盘掉下,补焊时候用了很多焊锡固定,焊点有点难看请无视。

网友:
这种头设计本身可靠性就不强,不太好固定。

网友:
居然没有防拆!!

网友A:
怎么有电池,有SIM卡??实时在线监控?

网友:
强迫症表示忽略不了啊

网友B:
这种破东西,产量这么大,还TM几百块

网友C:
以前八百,现在400,ZF的钱好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破东西,产量这么大,还TM几百块

我看卡车安装的轨迹模块也是,出厂几百元售价千元,然后还有年费续费。汽车用的视频记录仪,好多联咏96650卖的比F68运动相机的联咏96660贵。

网友D:
每年还有380的服务费,不交的话连发票都没法开,还是这些单位牛逼

网友:
你应该改成我建议朋友们用税控盘的方式用这个东西。。。

那就是USB线 小头插上就不再拔下,放抽屉里。大头 从抽屉后面绕到电脑前面来,用的时候插上,不用的时候只把大头拔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电池,有SIM卡??实时在线监控?

那是sam卡,加密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八百,现在400,ZF的钱好赚啊。

兄弟你太天真了,不是ZF的钱好赚,应该逆向理解

网友F(2019-06-14):
引用 网友D:
每年还有380的服务费,不交的话连发票都没法开,还是这些单位牛逼

不交可以开票啊。我们就没交费,航天信息也没法。照样开票。别用那一诺365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交可以开票啊。我们就没交费,航天信息也没法。照样开票。别用那一诺365 ...

成都的就不行,不交就是没法开票,直接提示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sam卡,加密用的

反正你要玩这个东西之前应该把这个像sim卡的东西拿掉然后再通电试验 (把小电池拿下在放上应该会恢复出厂玩的时候方便)

网友:
反正你要玩这个东西之前应该把这个像sim卡的东西拿掉然后再通电试验 (把小电池拿下在放上应该会恢复出厂玩的时候方便)
然后usb接电脑看灯亮不亮 然后在电脑上试试这个盘是不是扩容盘然后拷个文件进去拔下再插上看文件还在不在 再用测速软件测一下速度就行了 还有格式化能不能成功

网友(2020-01-17):
看上去可以哈

网友(2021-03-31):
没这怎么开票??我单位直接把这个和机箱连一起,不再插拔了。。

网友:
设计成type-c口就好了,还能耐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