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水泵房里的东东

楼主(2019-04-11):
在水泵房里看到的不知道是什东西?想了解一下叫什么,有什作用,及工作原理。

网友A:
压力开关,可以设定压力值,低于某压力通电(多半接通某水泵灌水之类),然后压力上升,直至超过某压力后断电。

感觉很像,不确定是不是压力开关。我见过的压力开关有左边那个数值设定表

网友:
消防水管的压力继电器,限制压力的。

网友B:
这个是,喷淋或者消火栓系统上,有时候要设个气压罐的稳压装置,保持系统压力,这个就是测压的,底限起泵,高限停泵,但是没见过拉这么远的,一般都直接装气压罐旁边

网友C:
旁边红色的像是压力锅(桶)我们学校的都是装楼顶上的天天风吹日晒雨淋都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开关,可以设定压力值,低于某压力通电(多半接通某水泵灌水之类),然后压力上升,直至超过某压力后断 ...

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喷淋或者消火栓系统上,有时候要设个气压罐的稳压装置,保持系统压力,这个就是测压的,底限起泵, ...

谢谢!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旁边红色的像是压力锅(桶)我们学校的都是装楼顶上的天天风吹日晒雨淋都生锈了 ...

欢迎探讨

网友:
就是个压力开关 接有水管和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