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儿童手表,触摸屏碎了,拆开更换

楼主(2019-04-11):
触控屏碎了

四个螺丝

购买的触摸屏配件

还不错,给了胶片

只有一个按钮

后改敲下,塑胶结构处理的还不错

直接看到一个电池

电池扣下来

只是2g,单芯片搞定,这个屏蔽壳焊接了,不拆了

拿掉主板

主板,电池焊接的,

背面光光

液晶屏

喇叭还在外壳上,不拆了

测试触控屏,好使

安装

装回测试好使

到此,多谢观赏
123

网友A:
消灭零回复,楼主的头像喜欢

网友:
手表也能换屏了,这屏价格如何?
等牙膏ing了

网友:
让子弹在飞一会。

网友:
要是树脂的触摸板,加OLED软屏更好了,直接能避免碎了。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网友:
现在这种手表还挺多人用的,清明回家的时候就看到侄子戴着一个,和楼主这个很像。

网友B:
天才的什么时候买都觉得亏
现在全新触摸带拍照的杂牌不到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才的什么时候买都觉得亏
现在全新触摸带拍照的杂牌不到50。。。。。

嗯,市场定位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才的什么时候买都觉得亏
现在全新触摸带拍照的杂牌不到50。。。。。

刚给女儿买了个x天长的

网友:
楼主的头像喜欢,买了几个一手的后,现在改买二手的了,一样用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gdp是增加还是减少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灭零回复,楼主的头像喜欢

二楼头像也好喜欢

网友:
手表的屏幕都能配到,看来也是有牌的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
细节活,厉害了

网友C:
花1000元买了个,新鲜了一个星期,扔抽屉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1000元买了个,新鲜了一个星期,扔抽屉里了

1000真是有点奢侈了,这个就是个2g功能机

网友D:
厉害了···手表触屏也能找到!!
好粉哦···**专属色··
怎么不顺便把电池换成400的··把塑料去掉些,估计装个450的都没问题!!!
这样续航时间就长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手表触屏也能找到!!
好粉哦···**专属色··
怎么不顺便把电池换成400的··把塑料去掉些 ...

嗯,升级下更好,懒得折腾了